野路子接一支加长钻

楼主(2023-11-25):
今日维修机器要钻孔,由于钻夹头与机器位置限制,需要大约200毫米长的钻头,那就野路子做一支吧。

楼主:
只打二个孔用,所以钻头是用的断到只有一点的(也是今天搞断的),节约点接来用了。
    7.5的钻头,打的7毫米底孔,然后加热,烧红后,启动机床直接怼进去,小车床过载保护器干跳闸了,深度没达到预定值,也没办法了,好在直线度和连接强度够用了。

网友A:
7mm孔塞7.5mm,难度如何?

bilibili看搬运的「CuttingEdge」系列,蛮多次见到用液氮冷却后压轴套,大约100mm直径的冷却后缩0.1~0.2mm,即约1e-5∕℃。
这样算来,烧到800℃,7mm孔才大0.05mm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7mm孔塞7.5mm,难度如何?

bilibili看搬运的「CuttingEdge」系列,蛮多次见到用液氮冷却后压轴套,大约1 ...

所以用加热法啊,然后旋转压入,工件间相互摩擦多余的过盈会以变形的方式去除

网友:
别管什么路子,能用就是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用加热法啊,然后旋转压入,工件间相互摩擦多余的过盈会以变形的方式去除

过盈太多,降温太快,难以怼不到底,钻头尾部必须倒角有助于进入。

网友C:
可以把钻头插进管子里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盈太多,降温太快,难以怼不到底,钻头尾部必须倒角有助于进入。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钻头插进管子里在焊接。

最好不焊接。而且这样搞也简单

网友(2024-04-29):
我们工厂长期这么干 都是大钻头的接300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