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启迪550小微3D板机哪位老师飞过

楼主(2023-11-27):
上海没啥场地玩飞机,看到启迪550小微3D板机,小巧不挑场地,安全,感觉可以玩玩,淘宝上有点销量就是没看到正经评价吃不准啥情况,有哪位老师飞过能不能聊一聊,谢谢

网友A:
比乐迪的A560便宜,遥控器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乐迪的A560便宜,遥控器差点

遥控器差在手感上还是可靠性上,这飞机看介绍再买个同厂出的SHFSS的接收插上就能换上自已的FUTABA控了这飞机搞风性等别的性能还行吗,谢谢

网友B:
看上去像以前十月航空出的那款飞机?2S电池的,超级好飞,配个自己的遥控设备。

网友C:
这个飞机飞行倒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是在小公园草坪飞的,但是一定要换用自己的控去飞,套餐自带的控很烂,摇杆输出是非线性的,类似于挡位开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以前十月航空出的那款飞机?2S电池的,超级好飞,配个自己的遥控设备。

谢谢,谢谢,有你的指点心里有点数,另外想请教一下它们选配购买的那个S-FHASS的接收机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飞行倒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是在小公园草坪飞的,但是一定要换用自己的控去飞,套餐自带的控很烂, ...

谢谢,谢谢,有你的指点心里有点数,另外想请教一下它们选配购买的那个S-FHASS的接收机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有你的指点心里有点数,另外想请教一下它们选配购买的那个S-FHASS的接收机可靠性怎么样

没有用过那个接收机不好说,不过这种飞机大部分时间贴身飞行,应该问题不大。我用的是地平线带三轴陀螺的微型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有你的指点心里有点数,另外想请教一下它们选配购买的那个S-FHASS的接收机可靠性怎么样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们买的是全套,飞了感觉不行,然后再外接的自己手里的spektru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那个接收机不好说,不过这种飞机大部分时间贴身飞行,应该问题不大。我用的是地平线带三轴陀螺的 ...

了解,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们买的是全套,飞了感觉不行,然后再外接的自己手里的spektrum接收机

了解,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