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砂轮型号不对还是质量不好

楼主(2023-11-28):
用根报废的4铣刀杆磨个尖,竟然把砂轮磨成这样。砂轮是买的带6杆的,用修正器修正同心,转起来同心圆还可以。这次把钻夹头换成了加长铣刀杆,砂轮不在松动效果很好。
大家看看,是砂轮硬度不够,还是操作有问题?

网友:
我用白刚玉砂轮也光掉灰不下肉,不知道白钢玉能磨啥
昨天晚上也用4的断刀磨车刀,边磨边吸尘边害怕。还得继续磨。

网友:
金刚太硬,把砂轮吃了

网友A:
刀杆是硬质合金(钨钢)的吗?是的话正常。

如果刀杆是高速钢,砂轮线速度不够(转速太低),这个小直径砂轮,转速上几万转才勉强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杆是硬质合金(钨钢)的吗?是的话正常。

如果刀杆是高速钢,砂轮线速度不够(转速太低),这个小直径 ...

应该是钨钢,断了的铣刀。转速6000转。我的那台大点的砂轮机4300转75的绿刚玉砂轮能磨动。手拿着磨的尖不同心,故夹在车床上用这个小动力磨,结果就这样,勉强算是磨出来了。

网友:
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合金钢的不能用白色的氧化铝砂轮,最低得绿色碳化硅砂轮。但是碳化硅砂轮直径太小磨损也很快。磨合金最好是金刚石砂轮,特别耐用,磨出来光洁度也好,只是造价高一点。

网友:
硬质合金需要绿色的碳化硅砂轮或者树脂金刚石砂轮,白刚玉是磨高速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钨钢,断了的铣刀。转速6000转。我的那台大点的砂轮机4300转75的绿刚玉砂轮能磨动。手拿着磨的尖不 ...

绿碳可以磨钨钢,白刚玉是用来磨高速钢的,就那么简单。

网友:
砂带机磨磨

网友:
转速太低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综合起来看,
1转速低。
2砂轮选型错误。

网友:
钨钢用金钢石沙轮

网友:
砂轮质量很关键,到处假货泛滥

网友:
磨钨钢应该用碳化硅砂轮或者金刚石砂轮

网友B:
电磨头做的不错,发个全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磨头做的不错,发个全图看看吧。

6mm磨头是直磨机用的,转数一般3万转左右。

网友(2024-01-09):
进来瞧一瞧

网友:
能这样玩儿么  轨道进了碎渣 磨几下就毁了。

网友:
把电磨或角磨机夹刀架上,花几十买个金刚石轮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