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自制的凤凰,请大佬指正一下

楼主(2023-11-28):
差速,只有一个升降舵,翼展3.5m

网友A:
有飞控?感觉可能差速没控制好,先飞个直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飞控?感觉可能差速没控制好,先飞个直线看看.

有个飞控,但是地面测试来看机身横滚倾斜时差速不会有动作

网友:
拉力线对了吗

网友B:
结构,感觉松松软软,尾巴也是软的

楼主:
理论上是平直向后,但是安装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点偏,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感觉松松软软,尾巴也是软的

尾巴确实太软,但是不至于飞机论七八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