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直联卡盘可行么?

楼主(2023-11-29):
淘了个750W的伺服电机,支持速度模式,想做个简单的小车床,能否通过法兰盘直联三抓卡盘来驱动啊?扭矩啥足够么?

网友A:
建议做一级减速 ,因为一半电机转速3千转,可以超频到5千,对车床来说太高了·,力矩小了·,建议做·2.5倍减速 比较理想 ,我的210就只这么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做一级减速 ,因为一半电机转速3千转,可以超频到5千,对车床来说太高了·,力矩小了·,建议做·2.5倍 ...

我有个芝山的3kw伺服,额度转速2000,请问怎么实现超频,一般最高能达到多少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芝山的3kw伺服,额度转速2000,请问怎么实现超频,一般最高能达到多少转?

速度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模式

一般超频转速能到额度的多少倍?

网友C:
你电机是伺服还是变频,伺服位置模式一般能到3000转,速度模式大部分能上5000,我小车床用的600W的能上60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电机是伺服还是变频,伺服位置模式一般能到3000转,速度模式大部分能上5000,我小车床用的600W的能上6000 ...

我的是伺服,额定转速2000,不知道能上多少?

网友:
我用750W伺服带小车

网友:
原动机(电机轴副)不适合作为切削工作的主轴,二者设计工况与作用决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