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强力舵机DIY收索机

楼主(2023-11-29):
作者写到: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直想要一个收索机,但一直买不起。现在我可以负担得起一台(Kingmax SW22),但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将伺服转换成收索机。
我看到一个网站,解释了他们的方法DIY收索机,它肯定了我的信念:
       使用多匝外部电位器!我从eBay上买了一个5k欧姆的10圈电位器。还从网上买了一个便宜但高扭矩的数字伺服。拆开后焊下原来的小电位器,然后接线焊接到外部电位器。
       3D设计和打印实现了伺服+电位器的安装,以及啮合良好的齿轮,以确保电位器与收索机一起转动。

它快吗?不是特别。
它精确吗?   是的。
它强大吗?  非常!
便宜吗?  非常!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变成10圈了.谢谢分享呀.

网友:
实用的好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
破除迷信另辟思路,赞

网友:
只有玩帆船才用的到吧

网友:
外置电位器,666

网友:
用减速电机做的收索机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24-01-19):
只是将内部的电位器通过引线引出后接到了外部的电位器上

网友:
制作一个大直径的舵盘最好了,只要船舱可放下

网友(2024-03-28):
普通舵机电路板,配用一个多圈电位器,以反馈旋转位置。另外还要做一未级功放,驱动电机。
这个收索机是一条一米级帆船的配套设备。
大概十年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