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入坑一周年记

楼主(2023-11-30):
从去年11月份第一次买了两台库存的黑鹰500开始到今天的TRON600N ,整整一年时间才找到一台靠谱的油动直升机,第一次体会油动直升机定速的感觉,雷虎56H发动机,CGY 750定速陀螺仪 ,20%的韩国油

1.黑鹰500、全球鹰480N唯一好处就是最小级别的油动直升机,但动力有限,发动机比较不稳定,离合器系统比较脆弱,即使空机部件和电子配件弄到最好也那就那样了

2.泰世NX4,OS37版本应该整体还是不错的,上到50级发动机离合器系统就显得很脆弱,最近才调好一台雷虎56H飞520桨,结果爽飞了第二个架次就空中散架了

3.亚拓600N(我手上只有一台仿的WINRC,估计真的也差不多),没有啥缺点,就是比较笨重

4.TRON600N,也叫TG55N、TG5.8N,现代化的油机,结构皮实又轻盈,20个架次下来因为升降舵机摇臂螺丝松了炸过一次机强度经过检验,基本不好的地方就是油箱漏油了,油嘴密封胶圈质量不太好

5.XL700N 还没爽飞,无法评判,全新的OS105发动机快被我搞拉缸了,目前体会到的优点是发动机拆装非常方便、整体机子比较轻盈,用料还算皮实

附:TRON600N 爽飞视频,这是真正省事的一台油动直升机,也是第一台定速爽飞的油机

【TRON600 N】

网友A:
同款机 同款OS55HZ-R 发动机 动力不亚于电的 留空时间长 3D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机 同款OS55HZ-R 发动机 动力不亚于电的 留空时间长 3D爽飞。

我另外一台TRON600上是OS55带泵的发动机,那台还没有合适的陀螺仪,CGY750陀螺仪二手的收不到了
视频里这台发动机是雷虎56H,鉴于OS105发动机的表现,对OS没有啥好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另外一台TRON600上是OS55带泵的发动机,那台还没有合适的陀螺仪,CGY750陀螺仪二手的收不到了
视频里 ...

用 vbar 就行  我用的vbar 定速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vbar 就行  我用的vbar 定速 很不错

我有四个大K8,和大VBAR是不是一样的?

不会设置,蓝牙里磁头检测很模糊,不知道是其作用了还是没起,我试过用MB,但定速启用熄火开关都失效了,定速比熄火开关更优先了

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vbar 就行  我用的vbar 定速 很不错

方便的话拍几个关键设置页面还有探头的暗装接线给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拍几个关键设置页面还有探头的暗装接线给我,谢谢

必须用 正版大 vbar 定速界面才会出来 K8的没用过 不知道有没有定速功能 接线软件上有提示 按提示接线就行 另外必须S BU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 正版大 vbar 定速界面才会出来 K8的没用过 不知道有没有定速功能 接线软件上有提示 按提示接线就 ...

大K8也有定速界面的,有人成功使用过

网友B:
改电的几年了,还是怀念油直的烟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电的几年了,还是怀念油直的烟味啊

仰望飞油直出身的大佬,以前吃饭都吃不饱,实在玩不起油值,现在少出外面吃几顿饭就可以玩油直了,只是想不想主动玩,现在油直比以前除了发动机没啥大的变化,机身本身变化已经不可同日耳语了,我600油直炸鸡也只是换根尾管和横轴,比以前的省事多了,就是没什么合适的场地玩了,找场地的成本增加了很多

网友:
油机玩着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