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场买菜 抽奖 中了一台 tron tg5.5 550 首飞

楼主(2023-12-01):
    飞机到家几天啦。。今天才调完各种参数。。温柔飞一电(本来人菜技术渣也暴力不起来)  记录一下
           图有点乱  慢慢看                   *感受:整机黑色旋翼头  。。感觉比520帅了挺多。。起飞3.2kg (我也没太正经飞过什么550的机子。对这个级别的重量没有参考)  用的FK560桨飞起来感觉挺轻盈的 ,,至于                               各位大佬们讲的  扫不扫齿,,我飞的挺温柔的 目前还没有感受的到,,,等扫了齿在发........
   *安装注意事项:1.整机都是 假组装,,一定一定注意小螺丝也要扭下来打螺丝胶
                            2.十字盘两边的 斜盘舵机。。安装的时候尽量靠外侧在固定。。不然会干涉舵机臂(也可能是我的舵机臂长了)
                            3.装尾旋翼组的时候一定 一定  一定定定定要 一步一步的来确保每一个连接件都顺滑。。我在这里翻车了。。劈里啪啦全装完  最后发现不顺滑又要重新装

  *遇到的怪现象:我是  达普6S 5200 80C电池+好盈150A+昭意4025 1100KV 电机。。整机飞下来  最大能到300多安的电流。最小时候也是200多安。这正常吗?我飞的挺温柔的啊。如果                             又知道的麻烦帮解答一 下  谢谢

视频
【Tron TG5.5 首飞】

网友A:
不知不觉我已经有三台油动的TG5.5了,这两天为新收空机离合杯空转顺滑度苦恼,怎么调都调不到其他两台那么顺滑,电动可能没这个问题了
确实是好机,本地大佬基本人手一台,对比之下泰世X5这些机子真是差到极点,基本的拉杆系统脆弱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不觉我已经有三台油动的TG5.5了,这两天为新收空机离合杯空转顺滑度苦恼,怎么调都调不到其他两台那么 ...

油动的还没有飞过  这个没办法  建议。。哈哈   。。。X5  毕竟跟这个机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X5那个时代。。X5 也是主力机来的。。

网友B:
这可以呀。。。当初 520换购的时候  我没有好好珍惜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换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以呀。。。当初 520换购的时候  我没有好好珍惜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换两台。。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以呀。。。当初 520换购的时候  我没有好好珍惜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换两台。。

这机旋翼头跟TG520基本是一样的,机身和尾巴部分升级了,整体要强很多,后海当初搞了一堆700,没任何意义,现在廉价扔都没人要了

楼主:
对啦。 这台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每次都要拆装头罩更换电池。  。。。。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这个也算缺点(这个仅仅对于我来说算缺点并不代表大众)可能是被raw惯坏了。哈哈

网友C:
看视频有随时要炸鸡的感觉,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有随时要炸鸡的感觉,嘿嘿。。。

不会炸机的。 都是老年航线。又飞的那么温柔

网友D:
哪个菜市场?今天就去

网友E:
丛总威武,一机一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菜市场?今天就去

在等等。。下次我再去买菜中奖我帮你问下能不能公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丛总威武,一机一视频

岁数大啦,,,也飞不动啦。。就成天琢磨点乐趣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