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刷电圆锯冷切钢板试切效果!

楼主(2023-12-03):
切钢板感觉像似切木板,图示过程。

楼主:
无刷电圆锯改制简图。

网友:
做的不错,来参观学习

网友:
看起来是直驱,不减速

网友:
好家伙, 我手上正有这个电机,。就是想整个这样的锯子

网友:
冷切锯片是专用的吗?还是普通合金锯片就可以,

专用冷切锯片太贵了

网友A:
191676现在大师都变成这个编号了,看着作品这么熟悉的味道,是植保机的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1676现在大师都变成这个编号了,看着作品这么熟悉的味道,是植保机的电机吗

不是植保机的电机,好像是某种电动工具上的。

网友B:
宝哥能看看连接细节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哥能看看连接细节吗。谢谢!

连接细节是指加工细节还是电路细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细节是指加工细节还是电路细节?

电机与转轴的连接,我的锯片昨天也到了。是你做前一个锯推荐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与转轴的连接,我的锯片昨天也到了。是你做前一个锯推荐用的那种。

整理了一些图片,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理了一些图片,看看是否有帮助。

好的。谢谢分享!!原来你是用外壳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分享!!原来你是用外壳来驱动的。

力量在外壳上,如果用轴芯,轴芯受力很容易与外壳分离。

网友C:
靠电机的两个6000轴承负荷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电机的两个6000轴承负荷有点大

确实,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切铁转速不超过2500RPM,切割铁板时一次下刀不要太深,控制负荷。再想想,角磨机轴也就10mm粗,用的也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量在外壳上,如果用轴芯,轴芯受力很容易与外壳分离。

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刷电圆锯改制简图。

宝兄,请问冷切锯片是专用的吗?还是普通合金锯片(木工那种)就可以

网友:
和砂切片比,噪音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宝兄,请问冷切锯片是专用的吗?还是普通合金锯片(木工那种)就可以

我用的是冷切锯片是专用的,我觉得普通合金锯片应该可以,要选锯齿焊的牢固的,不掉齿就可以,有时间我去试试。

网友E:
大哥,我感觉普通锯片刀头合金材质(感觉像是yg类牌号)不适合切割碳钢类。刀头牌号切铜铝,或者不锈钢有可能,加上刀片的刃倾角,切不锈钢的话或铜的话需要降低转数。切铝比木工转数稍微低一些效果和寿命应该不错。
我做铝合金门窗的,切门窗的锯片线速度大概60米每秒(6061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我感觉普通锯片刀头合金材质(感觉像是yg类牌号)不适合切割碳钢类。刀头牌号切铜铝,或者不锈钢有可 ...

谢谢指点。

网友F:
宝哥换桌子了吗?
这种结构的锯是不是一定要桌子和横导轨刚性够好才行,我做的没专用桌子,就是一个30*30焊的底盘,发现受力时候锯片会让刀,锯路直线有摇摆,不知道是不是底盘刚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宝哥换桌子了吗?
这种结构的锯是不是一定要桌子和横导轨刚性够好才行,我做的没专用桌子,就是一个30*30 ...

嗯。
我也遇到过跑锯情况,纠正方法:1、调整圆锯片平面与运行轨道平行;2、切割材料时第一刀先切2mm,然后再切深,纠偏效果还不错;3、刚性问题不是太重要,只要不明显让刀就可以。

网友(2024-01-05):
缝纫机电机行吗

楼主:
好像功率有点小,而且体积比较大,不利于直接驱动和小型化。

楼主:
冷切锯已经使用一个月了,以前用树脂切割片锯3、4刀,现在一刀就锯断,效率提高很多,因为小圆锯片低转速,噪声也不是很大,应该说是我最满意的工具了。
185锯片转速3000RPM比较合理,不要锯电焊点等硬材料,影响锯片寿命。安全问题:开锯时穿戴防护,飞溅的铁屑非常烫人;推锯切忌用力过猛。看看我的战果:

网友G:
我看专用的冷切锯片很贵,不知道楼主锯片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钱价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专用的冷切锯片很贵,不知道楼主锯片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钱价位的?

185冷切锯片在30几至60几元不等,最好的陶瓷锯片64元,宝上很多。我给你算笔账哈,上个月我小制作切割通常需要5张150mm树脂片,每张2元共10元,我现在的185冷切锯片锯了1个月,没有明显感到锋利度下降,再锯5个月也没问题(也可能1年),共60元,所以并不比树脂切割片费用贵(只限于我的平推锯,别的锯不清楚。),怎么大家都觉得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185冷切锯片在30几至60几元不等,最好的陶瓷锯片64元,宝上很多。我给你算笔账哈,上个月我小制作切割通 ...

便宜的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我看的7寸冷切锯片99,10寸的得169,还是挺贵的

楼主:
优化、完善我的冷切锯:1、更换陶瓷合金锯片,减小切削力降低噪声;2、加装防尘罩,阻挡飞屑;3、增加工件夹具,夹持板材更方便。

网友:
做的真精致,好手艺。

网友(2024-02-26):
学习啦!仿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