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间隙 问题

楼主(2023-12-03):
铣床的小问题 大家知道的话帮忙解答一下
这是我去年买的当初不知道型号 网上搜了一下是这个

名牌有点不一样 但是结构是一样的  自己加的光栅尺
现在的问题是导轨有间隙 镶条已经拧到底了 用手晃动打表还有0.07的晃动

镶条拆掉发现磨损有点多 需要重新定制镶条吗
还有我看别的机床导轨都有铲花 我这台三轴都没有
三轴导轨都是淬火的 我用白钢条划不出痕迹  工作台也焠过火

导轨中部磨的发亮 现在我还不确定是镶条磨小了还是导轨磨小了  手摇螺杆移动滑台 明显中间比两端要轻松 要是镶条薄了可以定制镶条  万一导轨薄了怎么处理 导轨这么硬 也铲不动啊

机器买家说是650kg左右 我也没东西称 估计不止从广东到浙江物流费都1233块 包含一个木架这样的

现在还是放在门边堵着门 当时6个男人千辛万苦弄到房间的搞到11点 怕打扰邻居休息就暂时放在这了
现在我想买个2吨的发动机吊架来吊不知道行不行 说是两顿其实吊不了两吨 不知道 坛友的重机器都是怎么搬运的
就下图这种

网友A:
磨损肯定是导轨和镶条同时存在,除了上磨床没有太好办法,那个发动机吊机是没法吊这个的,高度不够,重心也不对,最好是垫钢管移动或者地牛移动。

网友A:
可以换镶条自己刮研,改善一下间隙,但别指望能改善太多,移动到轨道中间松紧合适两端就会太紧,调的差不多就用,要求不太高还是可以的。我买的那台炮塔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只是手摇能感觉松紧区别,磨损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损肯定是导轨和镶条同时存在,除了上磨床没有太好办法,那个发动机吊机是没法吊这个的,高度不够,重心也 ...

现在是我只有吊才能把下面的木托拿出来   不然的话只有吊着一点一点的拆   还有问一下 你铣床底座和那个z轴升降的立柱是一体的还是分体 我的是分体的靠螺丝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镶条自己刮研,改善一下间隙,但别指望能改善太多,移动到轨道中间松紧合适两端就会太紧,调的差不多 ...

我的估计是大了 调最紧了还是有晃动   看样子要贴一下塑了  导轨面我不打算去动 除油后直接粘万一搞不定撕掉还是以前的样子尽量降低试错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我只有吊才能把下面的木托拿出来   不然的话只有吊着一点一点的拆   还有问一下 你铣床底座和那个z ...

我是找了个叉车解决的,你这个拆了木条找个地牛也行,不信可以试试,汽车吊没法吊这个,2号铣一般有接近一吨重,关键是汽车小吊机下面有腿没法伸过去吊这个,高度也不太够。我的z轴升降也是螺丝连接的。

网友B:
底板和立柱都是分体的,螺丝链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我只有吊才能把下面的木托拿出来   不然的话只有吊着一点一点的拆   还有问一下 你铣床底座和那个z ...

不用吊,几个千斤顶(或者撬杠加砖头)把机床架空,木托锯断拆出来,垫钢管想搬哪里就滚到哪里。
我700多公斤的磨床都是一个人搞定,就是千万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镶条磨损,
1,换个新的,配刮
2,镶条贴塑,配刮。或者镶条背面垫铜皮

只有贴塑工程量小点 其他的太难 角磨机磨导轨的方法我搞不定 万一出了岔子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板和立柱都是分体的,螺丝链接的。

谢谢了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是导轨磨损大了,镶条磨损不会出现两头紧中间松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这东西的加工工艺是,先把立柱的导轨加工出来,然后立柱安装在飞边机的工作台上,把上下的滑台夹在加工好的立柱上加工出90度。十字滑台的加工工艺是,先铣出大的滑台燕尾,把十字台安装上滑台后加工背面的燕尾。也就是说这东西的夹具就是另外的一个配合部件。

楼主:
如果要解决这个间隙问题 只有贴塑才行  贴塑的帖子也看好多 我看大家都是贴在副轨【就是短的轨道】  在主轨磨损的情况下 这样好像起不到什么大用吧

网友:
角磨机粗磨,差不多了就铲刮。

楼主:
这几天 搞这个睡不着  一直想着  今天下班早 回去把铣床拆了 发现副台面比较软 所以磨损的比较大 主台面也没法测量磨损的多少

楼主:
丝杆拆下来发现上面有很多铜粉 发现是螺母 t型的螺母都磨尖了 这个尺寸没卖的啊 28mm丝杆 导程5MM的

网友:
这东西,你得有一定的平板,方箱,角度尺,平尺,不然你整不了那东西。镶条不够了可以接,螺母不行可以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拆下来发现上面有很多铜粉 发现是螺母 t型的螺母都磨尖了 这个尺寸没卖的啊 28mm丝杆 导程5MM的

买块青铜料,有车床自己车,或者买个梯形丝锥攻丝。

楼主:
铣床燕尾贴了0.8的塑 工作台有偏移所以螺母座重新改造了一下
现在工作台全行程打表中间凹下去两丝   没贴之前的精度忘了
现在塞条还没铣不知道要铣多厚 燕尾好像是55度的  有人知道怎么算么?

网友:
0.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