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Goblin Kraken 580和Maverick 800

楼主(2023-12-04):
之前一直飞小鸡多,最大的也就地平线的Fusion 360。九月生日的时候得到LD的批准入了Kraken 580,才真正体会到大鸡真的好飞,飞过之后再也不想飞小鸡了而且小鸡其实很费钱,基本两三天就得炸一次,Kraken飞了将近两个月才首炸。当然,大鸡炸一次的成本比小鸡高很多,但考虑到频率,其实平均下来还是应该还是比小鸡低的。

上周趁着黑五HeliDirect打折,又入了Maverick 800。本来有考虑Kraken 700 KSE和TB70的,但觉得干脆一步到位,以免后面又心有不甘——而且最近在家附近找到了一个航模飞场,飞大鸡很安全,关键飞场还有插座可以充电——亚拓的800E套装其实折后吸引力更大,只可惜已经是好多年前出的了,所以最终也放弃了。

网友A:
美国地平线fusion 系列建议不要搞、搞过2台270,480 的,飞机设计也一般般,配件价格基本上和Oxy 齐平了。360的话还不如买亚拓470。地平线360 级以上的飞机,只是为了抢一点市场,有没有认真设计好飞机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很多配件老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地平线fusion 系列建议不要搞、搞过2台270,480 的,飞机设计也一般般,配件价格基本上和Oxy 齐平了。3 ...

一针见血,配件老缺货是最大的问题。Fusion 360的大桨前段时间缺货,只能入了亚拓的用着。设计我倒没觉得有啥大问题,可能水平低也飞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针见血,配件老缺货是最大的问题。Fusion 360的大桨前段时间缺货,只能入了亚拓的用着。设计我倒没觉得 ...

嗯,二手价格也不保值,想出出掉老困难了。
地平线230 我前前后后买了4台了,小飞机非常值得买的。SAB 那个mavarkie 800,感觉有点3不像,3D也不行3C 也不行,不过买飞机就是为了自己开心,个人观点而已
sab也是服了有这个研发时间和精力,为啥不改580、巨妖的bug呢,也就是美国这边老外接受度高点。

网友A:
toreq 舵机就是kst代工的,搞过4套啦,数据和做工一模一样,直接买kst就行啦,齿在helidirext还便宜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req 舵机就是kst代工的,搞过4套啦,数据和做工一模一样,直接买kst就行啦,齿在helidirext还便宜一半

多谢!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确实是这样,小飞机看着便宜实际上一点不便宜,同样的操作失误大飞机可以挽救,小飞机会惊人的速度到地上。

网友:
好飞机!靓!

网友:
,审美在线,我基本也全换成SAB的飞机了

网友:
好多精品啊,帅

网友:
咦,楼主不用vbce

网友B:
不用VBCE说明楼主审美没掉线另外另外也想动动脑子,毕竟大脑长时间不用会生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VBCE说明楼主审美没掉线另外另外也想动动脑子,毕竟大脑长时间不用会生锈的

其实就是单纯觉得NX8目前够用了,真想换的话应该会考虑Spektrum的IX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美国这里比较下来,就sab和logo副厂配件最多,XL 和tron根本看不上,设计也没啥特点,就只有sab了, ...

SAB和Logo还有副厂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单纯觉得NX8目前够用了,真想换的话应该会考虑Spektrum的IX14

直接IX20,ix14触屏响应速度慢的你要砸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SAB和Logo还有副厂件?

raw 系列很多、侧板、皮带,尾管,国内都可以加工,国内s巨妖副厂配件很少了,我打算反正国内加工一大批过来,logo的副厂配件也很多,不过这里飞机很冷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IX20,ix14触屏响应速度慢的你要砸控
你说的那是IX12,IX14除了比IX20开机慢点,进系统后响应速度差不多了.

网友:
飞场真好

网友:
我用的NX10,感觉很好用,方便,主要用地平线的控习惯了,FU360这台机是我飞过360的机中比较好的一台机了,也算是360级别最轻的一台机,480就比较重,不过炸了后我改成了550尺寸了,只换了几个零件,这台机完全是550规格尺寸的机。

网友E:
地平线的机最方便是可以通过发射机调陀螺仪参数,而且全带回传,转速等都能一目了然,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平线的机最方便是可以通过发射机调陀螺仪参数,而且全带回传,转速等都能一目了然,非常不错

是啊,这也是我喜欢地平线的原因,特别是配合他们自家的Avian Smart ESC和陀螺仪,只可惜他们的ESC最高只有130A,所以后来只好入了好盈的Platinum V5 260A,可惜不支持回传。还好最后在Facebook group咨询到可以买https://www.rclightsystems.com/product-page/esc-telemetry-converter?fbclid=IwAR0ZExIrKz5nsp1uUdiNdfE9BY8MfIc1MnLM9WhlRkqt0CTIO80QUfE93mM来适配,目前还没收到货,所以不知道实际情况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是IX12,IX14除了比IX20开机慢点,进系统后响应速度差不多了.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IX20太贵了,下不了手

楼主:
是附近一个航模俱乐部的飞场,的确很不错,一年65美金会员费,不贵——单是可以充电就值了——离家也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