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6125的动力和变速问题纠结,请教各位大佬意见。

楼主(2023-12-05):
我的cm6125改造已经动起来了,不过一直在纠结变速和传动系统,现在手里有个130的变速箱,还有个0630a的主轴箱,有个芝山3kw伺服,额定转速是2000,扭矩14,我实际测试了一下用扳手和拉钩秤算出来堵转扭矩可以达到35牛米左右。目前倾向的两个方案一是用630a变速箱法兰盘接个双槽皮带轮直接带车床主轴,这样设计额定转速可以在0-3000多以上随意变速,也比较方便,但缺陷是噪声大,震动大,具体大到什么地步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主轴箱我没用过,不过可以估计高速噪声和震动应该不小,还有个缺点是低速扭矩过大,怕把主轴箱齿轮搞坏,我算了下主轴最大额定扭矩可以达到336牛米,堵转扭矩达到884牛米,估计6125的动静压主轴也受不了,这样只能不使用最低那个档位解决。还有个方案是把6125的双槽皮带轮改成同步轮,伺服电机安装两个同步轮,一大一小,小轮大概可以实现1:3左右减速,大轮大概1:1,这样两个档位,低档时主轴最大扭矩42牛米,感觉不是太够用,但堵转扭矩可以达到105牛米,还是基本够了,最高转速我想把电机弄成速度控制模式超速到3000转这样也能恢复6125的最高转速。这个方案优点是下挂结构少,电机可以直接固定在底座下面,震动和噪声都小,缺点是低速扭矩有点低,我只有这一台车床需要低速钻大孔就怕扭矩不够用,还有电机这个地方是双皮带轮,怎样设计换挡更简单也是个问题。
        说的有点啰嗦,各位大佬有时间看看给点意见。

网友A:
我只有这一台车床需要低速钻大孔就怕扭矩不够用

不是批量生产,不是谋生赚钱。先钻小孔,内孔车刀想车多大车多大。

大直径钻头死贵

网友A:
所以建议:主轴上改卸荷带轮,只传递扭矩到主轴,主轴不受皮带拉力。
然后考虑二级变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这一台车床需要低速钻大孔就怕扭矩不够用

不是批量生产,不是谋生赚钱。先钻小孔,内孔车刀想车多 ...

主轴额定扭矩不到50,钻12以上都怕困难,还有就是换皮带的结构也没考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建议:主轴上改卸荷带轮,只传递扭矩到主轴,主轴不受皮带拉力。
然后考虑二级变速就可以了

怎么改?

网友B:
第一点,0630床头箱好过你那伺服,第二点不要怕齿轮受不了,第三点你用3000转来干嘛?有啥东西用得上3000转?第四点不要乱改皮带轮因为你弄不了动平衡,到时震得你不要不要的。第五点声音解决办法很多,有研磨齿轮,换新轴承,有直齿改斜齿,有多层箱体,很多方法解决,第六点用130箱里面的齿轮4模短斜齿。都是磨齿机加工的材料20鉻锰钛表面渗碳工艺。达到5级精度。那东西换轴承几乎没声音。第七只要你的主轴转速不是很低都起油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点,0630床头箱好过你那伺服,第二点不要怕齿轮受不了,第三点你用3000转来干嘛?有啥东西用得上3000转 ...

3000转可以车小直径的工件,或者钻小孔,因为这个车床设计最高就是3150,我也想恢复它原来的转速,你的意思是130变速箱比0630a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点,0630床头箱好过你那伺服,第二点不要怕齿轮受不了,第三点你用3000转来干嘛?有啥东西用得上3000转 ...

我那个130变速箱轴承有点旷量了,要用还要换轴承才行,也没仔细看过齿轮磨损大不大,不过感觉比0630变速箱顺滑,估计是0630变速箱主轴有预紧的因素。估计动起来噪声也比0630小。

网友B:
130最大输入扭距可以承受1300牛米。2800转。不是一般箱体可以承受的,我那立车最高功率1万1千多牛米,这变数箱不一样老老实实给承受了。

网友:
说错了,是一万七千多牛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最大输入扭距可以承受1300牛米。2800转。不是一般箱体可以承受的,我那立车最高功率1万1千多牛米,这变 ...

综合看来130变速箱比0630更强一些,噪声震动估计也会小一些,我还是按你的建议用130变速箱,我的那个130是带副箱的,速比够用了,最大可以达到7.82×2的减速,我用1:1速比,输出轴1.28:1的速比,这样可以达到最高速2560转,最大扭矩可以达到170牛左右,一般也够用了。不过麻烦一点的是这个变速箱档杆有点高,输出轴短,接车床下面档杆会挡着,我想是不是把输出轴弄个联轴器再接皮带轮和车床皮带轮配合。把变速箱档杆弄到车床底座左边,就像你那个6125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看来130变速箱比0630更强一些,噪声震动估计也会小一些,我还是按你的建议用130变速箱,我的那个130 ...

你可以做一个皮带轮架子,两头是轴承捉着皮带轮,轴的一头有一个联轴器和变数箱链接,这样你就可以把变速箱摆出外面来。

网友:
还有一种是变数箱不是档杆链接的,他是通过两条钢丝绳来变速的,现在的车都是这结构,以前的才是硬档杆

网友:
这个是意大利车床,改汽车变速箱的

网友B:
他是改130箱体,在电机输入轴上有一个摩托车的碟刹,完了整成脚刹就行,你也可以用一用这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改130箱体,在电机输入轴上有一个摩托车的碟刹,完了整成脚刹就行,你也可以用一用这套模式。

是的,我也是这样考虑,弄个皮带轮轴用联轴器连接变速箱输出轴,把变速箱移到外边,这个刹车用处大吗?如果用处大我也弄个碟刹。

网友B:
肯定有刹车啊,没刹车高速停车了,要转很久才卡盘才停下来,难道你手刹卡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刹车啊,没刹车高速停车了,要转很久才卡盘才停下来,难道你手刹卡盘吗

我用的伺服电机,断电就停,和刹车效果差别不大。如果感应电机倒是需要,以前玩华飞210都没刹车,好像也没怎么用过,还是玩的太少,没经验。

网友B:
那个皮带轮,你得先车个轴套过皮带轮去,在加工那皮带轮外圆和皮带槽,不管你皮带轮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不然你高速时会振。尽量做到高速时加工。做好了要是差点就在皮带轮端面打点孔。那种车好直接安装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皮带轮,你得先车个轴套过皮带轮去,在加工那皮带轮外圆和皮带槽,不管你皮带轮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不 ...

不太明白,是不是尽量把轴套车大,皮带轮减轻,不要用完整皮带轮?这样保证动平衡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