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伟力控X6的设置模型模组

楼主(2023-12-05):
x6遥控器的模型模组怎么设置?看说明只说了怎么操作,不知道其意义

新手求教,感谢指导

网友:
模组的意思是你有多架飞机,可以每个飞机对应一个模组,模组里面的参数互不影响,设置好了之后,换不同的飞机只需要切换不同的模组就行,不用把参数改来改去,明白?

网友A:
扔了吧,我的用了不到两年就坏了

网友:
为什么发个回复还要审核?而且审核半天还没结果?

网友:
据我研究,这个模组的意思就相当于可以设置10种不同的模型配置,比如1可以设置为固定翼的一些参数,2设定为直升机1号的参数,3设定为直升机2号的参数,所以用这个遥控器控制不同的飞机,只要设置好,后面再玩,只需要改为对应参数模组编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我的用了不到两年就坏了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我的用了不到两年就坏了

动不动就要别人扔,这可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回答方式

网友:
这控能设置定时么?

网友:
这控 质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