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m2 换个rotorflight陀螺仪,焕然一新。

楼主(2023-12-05):
配上79元的固定翼飞控,刷rotorflight。鸡肋的老m2终于可以全面调参了。
-----------------------------------------------------------------------------------------
又验证了一款固定翼板子,99元。尺寸小巧,接口丰富。直接刷matek-f405te固件

如果舵机由外部供电,此处割开。

尾舵机配置参考:
#s1->main motor,s2->servo1,s3->servo2,s4-servo3,s5->servo4,s6->rpm-s

# remove resources
resource MOTOR 1 NONE
resource MOTOR 2 NONE
resource MOTOR 3 NONE
resource MOTOR 4 NONE

# resources
resource MOTOR 1     C09
resource MOTOR 2     NONE
resource SERVO 1     C08
resource SERVO 2     B15
resource SERVO 3     A08
resource SERVO 4     B11
resource Freq  1 B10

feature FREQ_SENSOR
set tail_rotor_mode = VARIABLE

# timers
timer  C09   AF3              # M1 - pin C09: TIM8 CH4 (AF3)
timer  B11   AF1              # M2/S4 - pin B11: TIM2 CH4 (AF1)
timer  C08   AF2              # S1 - pin C08: TIM3 CH3 (AF2)
timer  B15   AF1              # S2 - pin B15: TIM1 CH3N (AF1)
timer  A08   AF1              # S3 - pin A08: TIM1 CH1 (AF1)
timer  B10   AF1              # Freq - pin B10: TIM2 CH3 (AF1)

# dma
dma pin C09 0                 # M1 - 0: DMA2 Stream 7 Channel 7
dma pin B11 0                 # M2/S4 -  0: DMA1 Stream 7 Channel 3
dma pin C08 0                 # S1 - 0: DMA1 Stream 7 Channel 5
dma pin B15 0                 # S2 - 0: DMA2 Stream 6 Channel 0
dma pin A08 0                 # S3 - 0: DMA2 Stream 6 Channel 0
dma pin B10 0                 # Freq - 0: DMA1 Stream 1 Channel 3

电机配置参考:
#s1->main motor,s2->tail motor ,s3->servo1,s4-servo2,s5->servo3
# remove resources
resource MOTOR 1 NONE
resource MOTOR 2 NONE
resource MOTOR 3 NONE
resource MOTOR 4 NONE

# resources
resource MOTOR 1     C09
resource MOTOR 2     C08
resource SERVO 1     B15
resource SERVO 2     A08
resource SERVO 3     B11
resource SERVO 4     NONE

set tail_rotor_mode = MOTORIZED

# timers
timer  C09   AF2              # M1 - pin C09: TIM3 CH4 (AF2)
timer  C08   AF2              # M2/S4 - pin C08: TIM3 CH3 (AF2)
timer  B15   AF9              # S1 - pin B15: TIM12 CH2 (AF9)
timer  A08   AF1              # S2 - pin A08: TIM1 CH1 (AF1)
timer  B11   AF1              # S3 - pin B11: TIM2 CH4 (AF1)

# dma
dma pin C09 0                 # M1 - 0: DMA1 Stream 2 Channel 5
dma pin C08 0                 # M2/S4 - 0: DMA1 Stream 7 Channel 5
dma pin A08 0                 # S2 - 0: DMA2 Stream 6 Channel 0
dma pin B11 0                 # S3 - 0: DMA1 Stream 7 Channel 3

网友A:
请问电调用的那块 我的M2也想换飞控

网友:
能否说说“焕然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调用的那块 我的M2也想换飞控

主电机用虚标45a穿越机电调,尾电调30a

网友B:
我那M2电调那拆开,和logo200的对比了一下,上面那个焊点都一样,就下面电调那部分啊。打印个外壳,自己换上K8和陀螺仪了。但是不好看。一大坨

网友C:
给个链接,我也来玩一下

楼主:
室内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M2电调那拆开,和logo200的对比了一下,上面那个焊点都一样,就下面电调那部分啊。打印个外壳,自己换 ...

懒得画图,而且没有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链接,我也来玩一下

买个f405飞控就可以了

网友D:
原装的哪里不好用吗?飞了一年,连默认参数都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哪里不好用吗?飞了一年,连默认参数都改过

我的是最早版,调不了参的。

楼主:
花园里飞飞

网友E:
我一直有想法,把m2改fp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有想法,把m2改fpv,

加个摄像头,肯定可以。

网友:
求飞控链接

楼主:
咸鱼买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一款直升机rotorflight飞控 - 哔哩哔哩 (bilibili.com)

网友:
哈哈 这个价格真香,顿时感觉省了300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摄像头,肯定可以。

考虑改vista,冬天没事弄弄,不知道能不能飞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