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尼亚770S高顶磁吸套件安装分享

楼主(2023-12-06):
高顶车壳的顶部是一个很好的放置电子设备的空间。
特别是针对一些没有设备架的车型来说,这个空间显得加的实用。
你可以尝试把电池、接收机、灯组、声组、电调等设备安装在顶部。
电线也能更好地隐藏在顶部,提升整车的美观度,更换电池也更加的方便快捷。

目前流行的田宫高顶车型有:斯堪尼亚770S、沃尔沃FH750、奔弛阿拓斯。
思卡模型为以上车型开发了高顶磁吸套件,专车专用。

以下分享在斯堪尼亚770S上的安装方法。

上图所示是这个套件的所有零件
主要零件采用不锈钢焊接而成,包含一对5pin微型磁吸插头和四个较大的磁吸头。

电池固定架采用XT60插头,能放置容量在2600mAh 11.1V的锂电池。
固定架有一少许前后移动调整的空间,以适应不同厚度的锂电池。

大磁吸头外层套了一个铜杯,吸附时能起到定位作用,磁吸准确度非常高。

大磁吸头可以用于连接高功率设备

小磁吸头用于连接低功率设备
不过总的来说,车顶上的用电设备功率都不算高,所以要怎么连接其实是可以随意选择的,非常灵活且个性。

提供了额外的焊接端子,方便上锡焊接电线。

安装顶盖的磁吸头

磁吸头由5针微型磁吸插头和3个大磁吸头组成,一共8个磁吸端口可用,能满足大部分应用需求。
数数车顶有多少灯,每个灯2条线,8个端口就可以做到一共4个回路。
如果让这些灯共用一个正极,那么可以组成7个回路,非常够用。

放上电池,电池用扎带绑紧。

吸附的力道刚刚好,打开和盖上都很便捷。
在以下展示的短片中,你能看到吸附的全部过程,真的是很好用的一款升级套件。

至于把设备安装在顶部重心上移的问题,其实我想说这不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效果吗?
大卡车重心高一点,更有助于还原真实卡车的摇晃感和厚重感。
搭配电子悬浮套件,让还原效果更加逼真!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加强呀!

楼主:
磁吸高顶套装适合于770S 8x8及以上的重型拖头。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款型的770S的设备架油箱是无法放入动力电池的。

上面两个储物柜可以开门,但长度不够,无法放入电池。
下面的两个油箱,其中间有尿素罐作为隔断,因此也无法利用这里的空间来安装电池。
因此,把动力电池安装在驾驶室底部或尾部是比较合适的方法。

但是对于我们正在打造的这台770S来说,由于配置了M24+SM7以及双接收机系统,因此驾驶室尾部的空间将利于用来安装这些电子设备。
这种情况下,驾驶室高顶的空间成为了唯一能够安装电池的地方。

所以这个磁吸高顶套装对于这样的配置来说,是必选项目。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战体验一下,770S的磁吸高顶套装在实际应用中的情况。

首先,我们完成了顶部电子设备的安装和布线。
这些设备包括了:5头射灯、灯箱灯、左右示宽灯(含扩展爆闪灯)、顶部排灯、顶部旋转警示灯。

其中:排灯和旋转警示灯都是由接收机直接控制的,它们有3根线,分别是:负极、正极、PWM信号极。
通过PWM信号来控制它们的亮灭或闪烁模式的切换。

而其他的灯,则是简单的直流电源供电,2pin线接入灯光控制器即可控制。
从上图可以看出,顶部所有的灯都是共正极的,也就是说,它的电源正极都最终汇到了一根线上,占用一个磁吸端口。
余下的磁吸端口分别给:5头射灯、灯箱、示宽、爆闪、排灯的PWM信号、旋转灯的PWM信号,最后再把排灯和旋转灯的负极并在一起,占用一个**的磁吸端口。
这样,8个磁吸端口全部都用满了。

对接之后的效果

亮灯的效果

电池的安装方式如上图,可以不使用扎带固定。
我们用的电池厚度比较大,扎带固定后会影响顶盖扣回去。
用2S电池会好一些,但我喜欢用3S锂电池。

送上灯光效果的演示视频供大家欣赏

如果想了解我布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抖音/快手/小红书/微信: toprc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