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50用ASP52级发动机问题

楼主(2023-12-07):
想问问大家,1,天子50用ASP52级发动机飞航线够用么:                      2:听说这机难调想用固定翼的木桨在地上磨合调好才装上机,现在没那桨垫,大家有多余或者不用的桨垫有出让1个吗,谢谢大家

网友A:
1.够用(一定用磨合好的发动机)。2地面装在直升机上,地面磨合(3~5箱油),也没有灰尘的地面上磨合,直升机的大桨卸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够用(一定用磨合好的发动机)。2地面装在直升机上,地面磨合(3~5箱油),也没有灰尘的地面上磨合,直升机的 ...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目前有架天子50装的就是三叶的52H,我的磨合方式是先怠速,完了之后就上桨副油悬停磨合就行了,发动机没那么脆弱,包括雷虎的,OS的发动机我都这样搞,不上桨带油门磨合发动机转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有架天子50装的就是三叶的52H,我的磨合方式是先怠速,完了之后就上桨副油悬停磨合就行了,发动机没那 ...

上机磨怕弄不来(机都收回来1年了有空才搞1下,要养家活儿惭愧啊),想用这个扳手做启动器,以改好,1直没机会试机,不知会不会把飞机上的单向轴承搞坏,

楼主:
新问题:化油器垫圈顺序不知有无错呢,麻烦大家指导一下,安放顺序12到化油器这样正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