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锅时候,圆心跑偏,大佬们指点一下

楼主(2023-12-08):
圆周航线 刷锅,感觉挺圆的,但是圆心跑偏,大佬们指点指点

网友:
2个解决方案,1是用心努力练,从桨面是平的,磨磨蹭蹭地悬停出来的圆周航线走起,从慢到快,而且飞时候找一些场地的参考点作为起始位置和对称位置。2是换大飞机

网友A:
对自己要求还挺高,很不错。我就要求能飞成一个圈就行,每次都别掉下来。跑偏还是飞的不够多,打杆的位置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自己要求还挺高,很不错。我就要求能飞成一个圈就行,每次都别掉下来。跑偏还是飞的不够多,打杆 ...

有点冒进,基础没练好,在模拟器上着实练了八字航线,感觉有点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