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陀螺仪,调机疑问

楼主(2023-12-08):
这个自动微调 什么意思 怎么用

网友A:
以前有精华帖,你不看看。有些就不用去动,细调博士帽研究一下还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精华帖,你不看看。有些就不用去动,细调博士帽研究一下还有价值。

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精华帖,你不看看。有些就不用去动,细调博士帽研究一下还有价值。

K8,kbar 三轴 陀螺仪 完整调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354

是这篇吗

网友B:
自动微调开着,起飞,平稳的悬停一分钟以上,然后降落,把自动微调关掉

网友C:
勾上自动微调,把螺距打到最高,上电,十字盘会跳两下表示进了自动微调模式。在没风时悬停一分钟,尽量少打杆让飞机自己悬停,然后降落,螺距去到0以下自动保存微调好的数据。调好后自旋就不会乱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8,kbar 三轴 陀螺仪 完整调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354

是这篇吗

这一页你好好研究下

楼主(2024-01-10):
引用 网友C:
勾上自动微调,把螺距打到最高,上电,十字盘会跳两下表示进了自动微调模式。在没风时悬停一分钟,尽量少打 ...

尽量少打杆让飞机自己悬停的时候,需要加左右自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微调开着,起飞,平稳的悬停一分钟以上,然后降落,把自动微调关掉

我到现在才知道有自动微调这个功能

网友D:
尽量把灰机悬稳,让系统知道要怎样修正。

不打舵让灰机悬停,V8怎知道你歪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把灰机悬稳,让系统知道要怎样修正。

不打舵让灰机悬停,V8怎知道你歪哪边?

陀螺仪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根据姿态发生的变化进行修正么,往哪边歪,陀螺仪自己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根据姿态发生的变化进行修正么,往哪边歪,陀螺仪自己知道

陀螺仪当然知道往那边歪了,但前题是要有参考基准。V8只知道相对变化,不知道水平在哪。
(可以试试让灰机趟着上电,一样可以过自检的,说明V8是不知道水平基准在哪的,你不告诉他怎样是悬平了,他怎样帮你微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当然知道往那边歪了,但前题是要有参考基准。V8只知道相对变化,不知道水平在哪。
(可以试试让灰 ...

你这矛盾啊,飞机放平的时候通电,自校,陀螺仪知道了水平在哪,然后飞起来,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矛盾啊,飞机放平的时候通电,自校,陀螺仪知道了水平在哪,然后飞起来,就不知道了?

谁能肯定地面是水平的?

V8根本就不知道水平在哪,所以你要打杆把灰机悬稳,才有参照的基准去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