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80 新款尾波照样断 求教解决方案

楼主(2023-12-08):
X380 搞回来以后,直接升级了新的尾波,老款是有些问题的基本都是共识了

然后新款尾波(前后俩螺丝  尾轴前后各一颗的那种)

第一个问题就是振动死活无法去除,空机NEO 400-500这样

更换了尾波所有轴承   轴  中联,还是一个德行,  肯定不是前面,已经排除法做了测试,

亚带的皮带轮也更换了轴承,换了金属,无任何改进

振动就是1000-2000这样了,转速2600 2800 偶尔 3000下,飞起来, 桨改配平的都配了, 不过空机都振,加桨也好不到哪里去

飞了20左右起落,尾巴直接齐根断开了

比较倒霉的是,整个尾巴丢失找不到了,野草有点高

所以想发论坛,看看这个补丁能不能起作用,论坛以使用基数还是多
富丽群一些人也阴阳怪气,不好好说话,总之就是各种绕开
也有大师指出这个主要针对螺丝断开,对尾巴没啥作用

富丽的这个质量真的是,白瞎了 原型机的设计
买之前没调查清楚,最近问了下几个模友群,原来爆尾波的不止我一个,所以大家早都把这鸡出了

YYSY, X380 手感是真的好,非常圆润舒服,飞行也放松,我用NEO开了反重力可以抵消一些小飞机的下沉

R42和R52 本来在观察列表里,想要考虑,但是现在也算了吧

R42 我看新机外观都很nice精致。   但是本地有飞久了的,飞机开始松垮,重心也有些问题,就是太靠前

他也取消了R52的采购计划, 我520mm也都出了,

最后来论坛求助下,没有办法就彻底放弃X380了先

没买的新手,这级别非要搞,可以考虑考虑某些直驱品牌,当然具体自己调查吧,只是想说富丽的东西还是这么的不靠谱。。。

新手图便宜  低转速练习估计能好点   有点基础的还是买其他品牌吧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非要折腾小机,只有飞700级才是真正的入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非要折腾小机,只有飞700级才是真正的入模

7和6 都有, 小飞机偶尔练习几个突破性的动作用用  或者放松

网友B:
1000~2000的震动

辣鸡富丽~飞啥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2000的震动

辣鸡富丽~飞啥不好

我这真是第一次买富丽
虽然听说质量一般
但是没想到这么一般

振动是富丽问题, 断开可能原设计就有,它啥也没改就直接抄了

网友C:
炸的也太惨了。直驱飞机贵啊,一点点大的飞机的一个电机干掉一个700电机钱,是真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的也太惨了。直驱飞机贵啊,一点点大的飞机的一个电机干掉一个700电机钱,是真的贵。

这个我也有些犹豫  身边没有大炸的例子  不知道会不会上海电机

网友:
飞机手感有差异,但是能差多少啊,已经绝了折腾飞机的念想,一个是钱包空一个是开悟了,给我一个700我也飞不出高手飞450的效果。啥360380直驱,能爽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非要折腾小机,只有飞700级才是真正的入模

哪来的理论,真神奇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非要折腾小机,只有飞700级才是真正的入模

按你这说法,只有单栋别墅才是房子呗。。。住高层百来平方的都不算住在房子里呗。。。哈哈哈

我觉得哪怕是玩10厘米的飞机也是入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这说法,只有单栋别墅才是房子呗。。。住高层百来平方的都不算住在房子里呗。。。哈哈哈

我觉得哪 ...

这位老师都自己造飞机我看着。这才是真正的入模。

网友E:
拆得只剩电机,开转,震动不?不震就一个个往上装,这样就知道振动源在哪里了。另外,注意大小桨的平衡。大桨不用说了。小桨是确定尾巴总成不震动,然后上尾桨,开转,随机贴胶带,直到震动消失

网友F:
R42可以 除了不耐炸 价格合适

网友:
这个帖子

成功的阻断了我

网友G:
这个只能怪xl了,给了个错误的答案人家抄

网友H:
这机想要尾巴振动小,必须加上尾撑!这种用厚尾管没有尾撑的结构就是自寻死路,振动大且严重影响重心以及锁尾!我的X380一年多了,从没炸过,那个暴力程度很多模友看了都怕,但是我的从新机就加了尾撑,而且更换了更轻的0.5MM厚度尾管(自己做的),当然尾巴结构也加强过

网友I:
小罗xl380也断,没办法的,结构设计有问题就会这样。要么就是加旁边那个碳板辅助加强可能有效果,以及像楼上以上加尾撑。另外记得排震很重要
或者就是修好把飞机出掉换其他飞机
这个级别目前有配件的机子有:
a400,r42,x3l,470;以及配件比较贵的sab、rs4……
你电装可以直接飞的是r42,不管电机的话是x3l(这个可以买x360后单独买380尾管,上1850电池,11t齿)、a400、470

网友I:
另外我看你有土狗5.8,我个人建议你还是考虑下r42和a420,至少电池上可以直接用了,都是富力6s 2600,电池上可以省一大笔

网友:
除了零件有缺陷,就是震动太大!找找安装原因吧!

网友J:
是炸的还是爆的?爆的原因是什么要搞清,轴承坏了不知道然后高温也会爆。还有就是震动大动平衡不行造成,如果尾桨是塑料的就标记好,可以去掉大桨旋转,朝地心引力的方向那一只一定是重的,拿锉刀搓,直到两只量朝下的概率差不多次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得只剩电机,开转,震动不?不震就一个个往上装,这样就知道振动源在哪里了。另外,注意大小桨的平衡。大 ...

谢谢大师  目前排除下来   结合一些模友信息, 振动来自尾巴, 中联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可能是长短或者不够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R42可以 除了不耐炸 价格合适

谢谢  身边第一批飞的模友

新装机,空转测试皮带断开;   还有几个中度3D飞行,老手,持续飞的, 尾轴主轴都出现径向间隙

所以就大概了解,做工设计可能上了一个台阶,精度方面一般般咯

我是希望耐用一些,有些大师可能不在意这一块,或者飞行比较温和(新入门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能怪xl了,给了个错误的答案人家抄

原型机设计应该是有些问题的

富丽又叠加了自己的精度问题,振动大,死的会快一些吧,我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想要尾巴振动小,必须加上尾撑!这种用厚尾管没有尾撑的结构就是自寻死路,振动大且严重影响重心以及锁 ...

感谢分享  这个值得参考   也是个解决方案   我这边是尾吧振动有些大  加速了断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罗xl380也断,没办法的,结构设计有问题就会这样。要么就是加旁边那个碳板辅助加强可能有效果,以及像楼 ...

感谢详尽的回复   之前存量里面也不是很满意   选X380就是懒  不想修理大齿

现在准备看看直驱一代的M4一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我看你有土狗5.8,我个人建议你还是考虑下r42和a420,至少电池上可以直接用了,都是富力6s 2600,电池 ...

谢谢建议  R42 本地模友反馈飞了一段时间  主轴 尾轴 都有矿量,看来整体品质还是没有太大进步,外观倒是好看了不少
准备看看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炸的还是爆的?爆的原因是什么要搞清,轴承坏了不知道然后高温也会爆。还有就是震动大动平衡不行造成,如 ...

正飞前进飞行时   尾波直接飞出   你说的基础排查我都做过  尾巴轴承也都全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飞前进飞行时   尾波直接飞出   你说的基础排查我都做过  尾巴轴承也都全换

做钛合金件吧

楼主:
我确实认识有模友自己重新设计了尾波,并且CNC
但是这个条件不是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认识有模友自己重新设计了尾波,并且CNC
但是这个条件不是都有

做两个个也是做,你买它一个就好了。

网友K:
我的富丽450飞上天后就像一辆报废车行驶在公路上,抖零扩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富丽450飞上天后就像一辆报废车行驶在公路上,抖零扩占呢

哈哈  这形容太有意思了  可能品质确实不理想  适合新手入门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确实认识有模友自己重新设计了尾波,并且CNC
但是这个条件不是都有

我这都是找师傅手动车床加工,单件没人用数控车床。原料价格只占很少部分,选择tc21或者tb6做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都是找师傅手动车床加工,单件没人用数控车床。原料价格只占很少部分,选择tc21或者tb6做效果最好。
...

能找到资源也挺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这形容太有意思了  可能品质确实不理想  适合新手入门吧

我450V2有副翼入门,然后改三轴的飞机都比富丽450稳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详尽的回复   之前存量里面也不是很满意   选X380就是懒  不想修理大齿

现在准备看看直驱一代的M4 ...

那看看a420吧,对电机有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非要折腾小机,只有飞700级才是真正的入模

小机容易飞的低 飞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得只剩电机,开转,震动不?不震就一个个往上装,这样就知道振动源在哪里了。另外,注意大小桨的平衡。大 ...

这又属于回到了10年前的飞越时代了。各种排查,飞机没玩几次,修飞机特别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