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 XXIII型潜艇静潜RC

楼主(2023-12-08):
研究测试了一下气泵式的半循环WTC,优点是水舱大,进出泵都是空气,舱内只有短时间的负压,管线内没有水进出;缺点是上浮后一定要记得进气操作,否则下次下潜就没空气了,所以我用了不用颜色的指示灯来表明潜水(红灯亮表示在吸水下潜中)还是补气状态(蓝灯亮表示正在补气)。

网友:
上浮后能自动切进气就完美了

网友A:
半循环WTC是可以自动换气的,都是偷师学一半,绕过帆罩阀门和防水安全阀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循环WTC是可以自动换气的,都是偷师学一半,绕过帆罩阀门和防水安全阀不搞。

防水安全阀我第一次就试验了,实际效果真的一般。已经是大尺寸了,表面稍微有点水就会透气不佳。所以我还是信赖铜制电磁阀。

楼主:
潜水试验和电控鱼雷视频【XXIII海防潜艇RC艇体配重测试-哔哩哔哩】 https://b23.tv/mlv1SAo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水安全阀我第一次就试验了,实际效果真的一般。已经是大尺寸了,表面稍微有点水就会透气不佳。所以我还 ...

你说的是成品的半透阀吧,不是那种,你去研究下老外的原版设计,是一个黄铜材质的浮子阀,虽然防水效果也有缺陷,但是透气性没啥问题。最佳的设计是使用液体传感器配合电磁阀的,电子防水安全阀。

楼主(2024-03-08):
实验过电控鱼雷

楼主:
电控鱼雷测试视频【XXIII潜艇浅水区射鱼雷-哔哩哔哩】 https://b23.tv/Ppv3btB

楼主(2024-05-06):
补上发射鱼雷图、下潜图、五一假期画了一个艇长。

网友(2025-03-18):
这个壳子多长?怎么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