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mikado vlink尾舵中立点怎么调的

楼主(2023-12-10):
模友们请教一下在使用vlink设置尾巴中立点的问题。通电舵机中位的时候装上舵机臂有种情况是安装时始终不能安装到垂直,左右随便哪一格都不能垂直,这种情况在vlink尾巴设置界面也没有能调节舵机中位的选项,细读说明书发现在自动微调界面有提到可以调节尾部中心位置(下方有附图),但是我去找个界面调节tail参数,感觉它改变的并不是舵机中心位置,找个该怎么调节呢,求分享一下设置方法或者大家是怎么调节vlink陀螺仪尾舵中心位置的。顺便讨论一下,尾巴的左右行程是不是数值要尽量调节到左右相等呢,还有中立点夹角是固定3-5°吗,我的飞机在快速螺距停顿的点上尾巴会摆(比如钟摆侧摆停顿那个点会摆,上下大螺距顶螺距停那一下会摆)机械方面自己精心调了的。飞行震动在500-600左右,个人感觉还是很不错,请教下这些问题怎么破,感谢分享

网友A:
换西塔舵机吧,中立点可以用过手机调的,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西塔舵机吧,中立点可以用过手机调的,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可惜我是西塔不带nfc的中舵 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西塔舵机吧,中立点可以用过手机调的,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有没有其他办法 是不是陀螺仪上不可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我是西塔不带nfc的中舵 调不了

西塔设置盒解决一切问题

楼主:
顶起来 看有没有模友分享

网友B:
认真,这样才能调出好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这样才能调出好飞机

会不会 分享一下

网友C:
不用过于纠结 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过于纠结 垂直

歪一个刻度不在乎吗

网友:
用KST的可调舵机臂就行了

网友B:
尾舵机&尾巴中立点的调整
基本上不用纠结舵机臂是否垂直,左右倾斜一点关系不大。
关系大的是:滑块左右的行程足不足够?

调整顺序是:应先根据飞机尾管的长度,上电将尾舵机调整至中立点位置(此时舵臂可能不是垂直,没关系),装上舵机臂,把滑块位置调整到尾巴物理行程的中点靠内一点,根据这个长度手动调节尾拉杆的长度(就是拧球头)。即,此时的状态应该是飞机飞行中,不动遥控器尾舵摇杆的情况下,尾巴行程的中立点,不是物理中间点。

调好长度后,一定要用各种胶把拉杆的长度保持用,不能简单的用螺丝紧一下就行了,起落数多了,容易改变拉杆的状态。我都是干脆用AB胶粘死。

装上球头扣,在VBCT上调整行程,确认一下方向是否正确。

手动测试一下左右行程,提示:一定要有足够的行程,但也不能行程太大。有些无良飞机,把左右行程中的一侧设计的行程太大,桨角太大失去桨效,
根本起不到锁尾的功能。

就可以测试一下了。

基本上,这样下来,只要设备没有问题的话,啪啪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尾巴中立点的调整
基本上不用纠结舵机臂是否垂直,左右倾斜一点关系不大。
关系大的是:滑块左右 ...

好的 谢谢您的认真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尾巴中立点的调整
基本上不用纠结舵机臂是否垂直,左右倾斜一点关系不大。
关系大的是:滑块左右 ...

我也是这么调整的 就是纠结要不要完全接近垂直, 左右行程量要不要尽量一致呢,我的有台380飞机在大螺距停顿顶螺距那一下尾巴会抖,感觉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