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锅的时候,升降方向会轻微上下慢摇怎么回事

楼主(2023-12-10):
刷锅的时候,升降方向会轻微上下慢摇怎么回事,求破解

网友A:
一般就是升降感度的问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升降感度的问题,低了

其他动作没感觉出来,升降不能单独调感度,那么就是直接把十字盘感度拉高点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他动作没感觉出来,升降不能单独调感度,那么就是直接把十字盘感度拉高点哦

定  等朋友们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