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200A飞行时亮红灯

楼主(2023-12-11):
请教各位,好盈200A定速80油门时都是正常的,一切到87.5油门就亮红灯,但是不影响飞行,这是怎么回事?电机是昭意4730,520kv

网友A:
红灯就是转速低了 在补转,一直亮就证明电池放电能力达不到设定转速需要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灯就是转速低了 在补转,一直亮就证明电池放电能力达不到设定转速需要的电流。

谢谢指点,因为标定错误,转速太高了。现在重新标定了,85油门2100转,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