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眼镜配O3天空端,飞7分20秒OSD必卡死

楼主(2023-12-11):
跟大疆反应多次了,没解决,看来大疆是放弃V2眼镜了

网友A:
OSD什么信息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什么信息卡住
全部卡住不动,必须关眼镜再重启才能正常,没有时间、电量、GPS方位、信号强度,对远航是致命的!

网友B:
我的O3 12月3599的时候买,大概半个月后画面卡死,发去保修,检查是核心组件有问题,这次事故导致我的怪像高速炸草地,损坏天线一根,也发回大疆保修,开始大疆是不保天线,说是外力原因,我说是眼镜出问题才导致事故,后来他们也保修天线了。

网友C:
root呀 哪有那些事。也可能是天空端过热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