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飞机电流有多大?谢谢!

楼主(2023-12-11):
航模直升机,叫500级的飞机还真不多。
小罗没有,谷天也没有,TG也没有,泰世没有,JR也没有。
不知道雷虎有没有,无所谓,反正他也不在了。
亚拓有,SAB有。
亚拓500级飞机 大桨好像只有425mm
RAW500直升机,大桨好像是500mm

电调的平均电流和峰值电流?
有没有朋友有印象,大概要多少A安培?

谢谢!

网友:
可以搭配100-120a的电调

网友A:
亚拓500XT配的桨是470的,我用的电调120,电机是亚拓3527 1600KV,平时航线和温柔3D也就40到50A这样,话说亚拓电机垃圾的很,怎么调震动大,应该出厂就没搞好,新电机上顶盖胶水到处都是,昭意的电机不错,但昭意的3525一只没出来

网友:
练习机最好上520级别,我原先搞亚拓500,主要是想配件三载的多,以后坚决不碰亚托的机器了,我这个新的十字盘就有虚位,这未必是我没装好

网友:
只要动力有500级就能叫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亚拓500XT配的桨是470的,我用的电调120,电机是亚拓3527 1600KV,平时航线和温柔3D也就40到50A这样,话说 ...

我也有500X,我就不用亚拓电调,而是好盈60A V4!这个电调之前就用过在LOGO400SE上(同样470mm桨),可以这么说,除了夏天非常热的时候暴力飞出现过高温保护(只是降功率而已不会断输出),其他时间随便飞,如果只是普通航线或随便翻就更随意了,起码我的在夏天连续钟摆都只偶尔高温降功率而已

网友:
泰世x4是500级的富丽r42也是500级。

网友:
如果是425桨,温柔飞60a,暴力一点80a。如果是500桨,用100a就可以了

网友:
平均电流的话,你就算多少mah的电池,3分钟放完是多少c,算就完了。瞬间的就平均的x2或者x3都可以

网友:
干嘛要买,亚拓500不便宜啊,买个新越550不香么,那价格便宜的令人咂舌,反正练习机美丑还重要么,炸了便宜才是实在的。大700了再整个真正自己喜欢的

网友:
直接tg520 练习机不二之选  好飞 配件便宜

网友:
曾经飞亚拓的500l,原厂电调在落地前30秒冒烟了,好在及时拔电。还是好盈的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500X,我就不用亚拓电调,而是好盈60A V4!这个电调之前就用过在LOGO400SE上(同样470mm桨),可以 ...

你500用的电机是啥电机,我觉得亚拓的电机震动大,不上斜齿,只安装电机座上空转都有200到300的震动,怎么调都么法像蝎子或昭意电机只有几十的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500用的电机是啥电机,我觉得亚拓的电机震动大,不上斜齿,只安装电机座上空转都有200到300的震动,怎 ...

就是亚拓的电机,我还改了粗线的,没感觉振动大,亚拓的电机动力不算非常猛,好在平顺温度不太高,手法悠着点也还能爆几下,最大优点就是好看

网友:
500x我都只用的60A

网友(2024-01-14):
我的protos 500,425大桨,用的是好赢80A电调,从没过载

网友:
有人450用100a电调,这个看个人手法。60a可以用500上,但通常是最低配置。即使是特技飞行,也分暴力和柔和。

楼主:
这是RAW500的数据

楼主:
【格氏6S电池3300mAh 45C飞 RAW500 冬日飞行 航模直升机 特技飞行-哔哩哔哩】 https://b23.tv/pjKwOiM

楼主:
这是视频。3300mAh6S电池。 试飞后觉的 3300的电池比较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视频。3300mAh6S电池。 试飞后觉的 3300的电池比较适合。

呵呵,你还出了两块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视频。3300mAh6S电池。 试飞后觉的 3300的电池比较适合。

亚拓500L 500X最大就只能上到3300,3000的电池很轻盈暴力,3300重了点

网友:
飞420用的好盈60a电调,飞下来基本微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