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飞近10年,居然带了个新仔?!?!

楼主(2023-12-12):
现在都看不见头像和id了,大家交流起来几乎是匿名了,没以前那种亲切感,看到头像就知道是谁。。
我自己09年入魔,2014年基本上就不玩了,技术水平也有限,撑死自旋钟摆自旋翻这种入门3D
后来去玩弹弓,在当地市级俱乐部比赛也得过几次冠军
现在带了个弹弓佬玩飞机,他现在能在模拟器自旋悬停了,看他比较踏实认真怕死(谨慎),安全意识也够,就带他搞全套,应该过完年就买吧?r42,isdt充电器,16iz+2008,下来要近8K,还是挺多的。。。
不过怎么样都好吧,我也算是认真带,希望他能玩下去。。。

网友A:
如果弹弓佬年轻的话 可以考虑走开源系统

网友:
这样就很省

楼主:
我当时入魔就完全没人带,不过好在当时也有论坛

网友B:
iz有夹断天线的问题,2008真的不太行

网友:
降低预算可以看看咸鱼,留下钱多买配件。
练习机泰世x3绝对好用,桨先用325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弹弓佬年轻的话 可以考虑走开源系统

开源系统优势 具体讲讲 对频哪种接收机 相对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源系统优势 具体讲讲 对频哪种接收机 相对稳定

开源可以调的参数很丰富,RF底层的滤波可以根据转速回传过滤震动和它们的谐波,每个轴都有单独的PID和前馈、增压,还有挺多回传的东西,可以在遥控上调参。接收机可以用ELRS,也是开源的,是物联网芯片对传统射频芯片在灵敏度、功率等的降维打击,玩穿越机和远航的都喜欢这个。或者其他带飞控数据回传的接收机,配合开源控的脚本都可以在控上给陀螺仪调参

网友:
网页版看不到id,但app可以。头像是两者都看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源可以调的参数很丰富,RF底层的滤波可以根据转速回传过滤震动和它们的谐波,每个轴都有单独的PID和前 ...

哈哈,知识盲区啦,滤波不懂,目前用控是tx16s,四合一高频头,富斯ia6b接收机,始终有点怕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知识盲区啦,滤波不懂,目前用控是tx16s,四合一高频头,富斯ia6b接收机,始终有点怕不稳定

四合一和富斯接收机没啥问题,富斯2代协议挺稳的,我有3台固定翼都用富斯接收机,T18遥控,目视飞没失控过。愿意折腾的话可以试试rf,当然用简单的K8这些也可以

网友E:
看注册时间就知道是老人了。航模学了就不会忘。我也好多年不飞想着手应该生了,借机会日本手换美国手,结果根本改不过来。一着急照样右手就推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z有夹断天线的问题,2008真的不太行

16iz完全不动天线就行了吧?我玩那么多年8fg和18iz都没动过天线。
还有就是,2008怎么不行法?看futaba的产品列表,fhss其实就是比fasst通道数量少(最原始的fhss不说,s-shss是基础只有8ch,t-fhss能12ch且有回传,fasst是没回传能18ch,fasst est是带回传,就这个区别啊),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注册时间就知道是老人了。航模学了就不会忘。我也好多年不飞想着手应该生了,借机会日本手换美国手,结果 ...

之前有个说法,倒飞拉杆,笑死。

网友:
都是被多轴闹得,玩直机的大都沉寂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源系统优势 具体讲讲 对频哪种接收机 相对稳定

楼下知识丰富 讲得好

网友:
没啥必要买太好的,不一定玩的长久,不如咱们那个年代futaba 8fg 绝对够用。其他也不贵。没必要追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四合一和富斯接收机没啥问题,富斯2代协议挺稳的,我有3台固定翼都用富斯接收机,T18遥控,目视飞没失控 ...

您说的rf接收机是天地飞吗?我之前想用天地飞rf209s的,因为带电压回传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对频,用什么协议对频,就选的富斯,富斯外挂电压传感器,也能实现电池电压的回传,就是走线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rf接收机是天地飞吗?我之前想用天地飞rf209s的,因为带电压回传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对频,用什么协 ...

rf不是接收机,是rotorflight陀螺仪,从穿越机的betaflight发展来的。可以配合sbus、crsf这些协议的接收机用,crsf可以有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