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6S对频富斯ia6b接收机,回传问题

楼主(2023-12-12):
可以正常对频,无法回传bec电压和信号强度,求解

楼主:
还有个问题,pwm和ppm正常,sbus无法用(遥控器设置应该是对的,已设置遥控器输出sbus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pwm和ppm正常,sbus无法用(遥控器设置应该是对的,已设置遥控器输出sbus信号)

富斯应该是ibus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应该是ibus信号

ia6b也能用sbus

网友B:
RQLY就是訊號品質,100是最佳。A1是陀螺儀(BEC)電壓,5V有些低喔,TRSS是訊號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RQLY就是訊號品質,100是最佳。A1是陀螺儀(BEC)電壓,5V有些低喔,TRSS是訊號數值

信号强度 是rssi吗?最佳是100吗 我这个回传 数值是75db 属于正常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