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 天空端维修记录

楼主(2023-12-12):
1.故障描述:还能正常对频使用,但是拉锯很近,交换过天线,故障依旧,自行换过功放,依旧无改善。
2.检测天线:
    (1)由于要测量天空端天线,天线接口时ipex,与矢网的端口不匹配。所以外置N转SMA转IPEX。先对矢网端口校准,使用开路短路负载。

    (2) 将天线装在ipex 转接板上,转接板上直通线装另一个ipex转sma的转接线,然后接入矢网测量S11,测量 5G 至 7G。可以看到在5.85GHz处S11为-6dB,这是由于校准只到SMA端口,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转接线+直通线+天线+两个接头的结果,要反推天线的参数比较复杂,此处不做解释。并且桌面是导电的,所以天线的实际指标是要优于-6的。

    在测量过程中,我们轻轻动一下天线,   看到S11忽然跳动,能到0。可以判断这跟天线是有问题的,里面某个位置应该断线了。

3.检测天空端:
    (1) 天空端最大输出700mW约等于28.5dBm,功率计最大量程为20dBm,所以给链路添加20dB衰减,以免烧坏功率计。先对矢网做响应校准,5G-7G.

  (2)测量SMA转IPEX 的衰减,测量结果单根线约为1dB.此处忘了拍照
  (3)测量20dB衰减器+电缆的衰减,约为21dB

  (4)将天空接入功率计,设置外置衰减21dB(搞忘了电缆的1dB)

  (5)天空端上电,眼镜上电,设置功率700mW,测量输出为470uW,很明显放大器烧了

4.天空端维修
   (1)拆开天空端,用高温胶带将四周隔离

  (2)拆下放大器,将新的放大器先上锡,然后风枪吹上去(手不空,没法拍照)
  (3)打上散热凝胶,复装回去。少打一点

5.修复后测量:
    (1)按照上述的方法接好天空端

   (2)上电测量天空端开机时的信道扫描功率236.6mW  (测量偏低是正常的,天空端发射不是连续波,而我们使用的功率计是热积分的,相当于RMS值,肯定会偏低。应该测量峰值功率)

  (3)信道扫描电流

  (4) 与眼镜对频完成后测量功率
   700mW
  500mW
  200mW
   这颗放大器手册上说包含了TR开关,耦合器。应该是可以与控制部分配合进行ALC.不知道出厂前是否有校准。导致功率偏小或偏大。

6.维修完成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必须顶一下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人专业,设备更专业

网友: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馈线有缺陷,以及由此导致了PA的烧毁?

网友A(2024-03-04):
这个维修太专业了吧,我反正是没有看懂,我有两套vista功率偏低,不晓得能找楼主帮忙维修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维修太专业了吧,我反正是没有看懂,我有两套vista功率偏低,不晓得能找楼主帮忙维修一下不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