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各位老师这架漂亮的EPP板机

楼主(2023-12-13):
看了“航模情报局”昊子介绍的这加漂亮的EPP板机,感觉比较合适没啥飞场的上海,一体的飞机比较方便现场不用装机就能飞
不过总感觉飞机电池位设计的有点问题影响重心(差不多的“悍马”电池位要靠后很多),有没有飞过这架飞机的老师介绍一下情况,谢谢!

网友A:
漂亮性能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性能应该不错

是的,性能的确不错,不过看测评头有点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性能的确不错,不过看测评头有点重

新手只能飞头重点的,要不根本控制不住,要是3D高手,也就不会买这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只能飞头重点的,要不根本控制不住,要是3D高手,也就不会买这飞机了

说的在理,我可能看了评测觉得有点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C:
我的悍马电池也是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悍马电池也是这个位置

你的悍马板机用是多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悍马板机用是多大的电池

3s 11.1v

网友D:
悍马f3p 比这个性价比高

楼主:
3S多少毫安的电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悍马f3p 比这个性价比高

是的,悍马性价比高,这架的亮点是涂装比较好看,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3S多少毫安的电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