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目前最大的直驱3D直升机了,试玩了一下羽翔新出的F280

楼主(2023-12-14):
本期视频我们来试玩一下羽翔最新出品的F280直升机,它是400级的尺寸,比现在很多迷你3D直升机大不少,室外飞更舒服,而且它真的飞行手感超棒。

整体颜色为三色可选,设计造型看上去很独特,小而精的热流道工艺头罩和精美的贴纸和喷漆,很精致。它出厂即为成品的PNP配置,厂家装好了全部的舵机电机、电调、陀螺仪,并且已调整好参数,到手经过简单调试油门曲线、螺距正负13度曲线,即可开飞。

结构上是一款分体的直升机,尾管为旋钮锁紧式快拆,更换尾管或拆装很方便。碳纤维侧板、碳纤维主旋翼、尼龙脚架,这都是专业3D直升机的标配,铝合金加强件、FBL旋翼头,搭配一体式连杆,炸机更换配件无需调整直接可飞。

电子设备上,主旋翼的直驱电机为4314 KV250盘式电机,尾桨直驱为1806 KV1800电机;铝合金外壳的60A电调,最大电流70A,5V 8A的BEC;以及3颗9g金属齿数码舵机,都是相当过硬的配置。

飞行性能上,我直接使用了出厂的陀螺仪参数,未进行调整,手感上很舒服,操纵跟手,螺距响应快,锁尾效果好,对于我的飞行技术来说,这款直升机的性能完全够用。

总的来说,这是一款经济实惠、上手简单的专业3D直升机,它的出现完全降低了3D直升机的门槛,开箱既飞,非常适合新手入门或者高手进阶花式特技。

网友:
最大的直驱3D?各家的4X级都比这个大吧

网友:
最大不应该是raw420?f280是双无刷直驱里面最大的吧

网友:
热流道注塑,是因为壁薄,不是啥新材料……

网友:
这就是最普通的注塑工艺,不是啥新材料

网友A:
这一波饭没有qia 好, 好歹抱一下  朗宇或者谷天大腿啊

网友B:
大机子用尾电机直驱,效果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机壳拆掉 要先拆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机子用尾电机直驱,效果不知道好不好。

太重惯性大,控制不灵活不可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重惯性大,控制不灵活不可能好

你玩过吗。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一波饭没有qia 好, 好歹抱一下  朗宇或者谷天大腿啊

这款产品我们都没有考虑赚钱。3D 直升机 对于我们来讲太简单。抱谁的大腿? 很大的腿吗? 你了解我们吗? 知道我们的产品吗?

网友:
适合入门

网友:
好骚的飞机

网友:
和谷天RS4 朗宇M4同级别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款产品我们都没有考虑赚钱。3D 直升机 对于我们来讲太简单。抱谁的大腿? 很大的腿吗? 你了解我们吗? ...

你是谁? 厂家?  我的回复与厂家有关? 瞎激动什么玩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是谁? 厂家?  我的回复与厂家有关? 瞎激动什么玩意

你这是在好好交流吗?你的交流方式有点阴阳怪气的,有话就好好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在好好交流吗?你的交流方式有点阴阳怪气的,有话就好好说

为什么我回复题主,能让你这么大反应呢?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题主的视频我一直看,我意思他怎么没发一下 RS4 或者 M4的测评,还挺想听他讲

这怎么还把你整激动了???   你要是同业的话,也没必要啊,这里面也没啥比较关系

太敏感了,兄弟,心胸豁达一些,再说,我回题主真不关你鸟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回复题主,能让你这么大反应呢?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题主的视频我一直看,我意思他怎么 ...

我是看你的说话方式很不让人待见,你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摆出一种教师爷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