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飞机k110s起飞重量问题

楼主(2023-12-14):
一直没关注过起飞重量这个问题,为了耐炸,各种提高强度,堆了各种东西,估计增重5到10克,伟力k110s属于动力过剩吗,起飞重量的增加,会对哪些方面有影响

网友:
动力只是勉强够,增重对各方面都有影响。

网友A:
110的思路应该是减重,而不是增加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的思路应该是减重,而不是增加强度

已经把加强过的超重的零件换掉,重量越轻越好吗

网友:
我曾经买过一个蓝色头罩,看着很好看,但是这个头罩好重,直接影响了手感,扔着吃灰了。
这个小鸡动力本来就不行,再加重肯定不好飞。

网友:
有一些地方可以加固一下,提升刚性,但是重量最好别提升太多,飞机太小提高一两克手感就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改2s的话这个重量无所谓,1s本身就没力,每增加一克都是很明显的

网友:
等你翻过来飞的时候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