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18

楼主(2023-12-14):
为毛我的pl18直升机模式下螺距行程在通道显示里是83,在通道行程里是100,我这是新款,到手就这样

网友A:
好像从没没听过这个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从没没听过这个机子

这玩意是遥控器

网友B:
Pl18螺距的83对应neo上的正负100,遥控器也可以改成正负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18螺距的83对应neo上的正负100,遥控器也可以改成正负100

所以这是为了提高螺距响应速度故意这么搞的,就像futaba的油门行程是短行程一样?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不过时间太久了,大致回忆一下:

直升机模式三个舵机自带混控,83 是三个行程加权的结果。83 这个数针对的是前后左右,在混控状态下,实际上舵机行程已经走到 100 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不过时间太久了,大致回忆一下:

直升机模式三个舵机自带混控,83 是三个行程加权的 ...

我去倾斜盘混控那里看看

楼主:
已解决,倾斜盘混控那默认是83,调成10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