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给华飞BF20换滚珠丝杆

楼主(2023-12-16):
各位老师我的华飞BF20小铣床回差特别大,想给它换滚珠丝杆,请问哪位老师有丝杆的尺寸或者图纸,谢谢

楼主:
换滚珠丝杆难度大吗,请老师介绍下改造经验。

网友:
回差特别大?找到原因了吗?,原因不清就不要盲目动手。如确认属“不治之症”再考虑更换。

网友:
如果是手动车铣回差不影响使用。

网友A:
我的欧普bf20也回差大,丝杆用的是双层深沟球轴承回差有0.3mm了,但也能对付用,就是麻烦点,原结构关系,就算丝杆固定端轴承没间隙,那个梯形螺母也有关系,调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要求高的情况就把托板锁紧再加工。
要改数控再换丝杆,滚珠丝杆一般用1605的,自然锁定能力差,太顺滑,受力就会动,也有问题。
滚珠丝杆用的双角接触轴承固定端,几乎没间隙。

网友:
如果有另一台床或者cnc加工固定座什么的就不难,如果没有就很难。

网友:
根据原丝杆和丝杆螺母座对比,计算出位置差值,重新加工螺母座和丝杆固定座

网友:
一点间隙没有不容易,想办法把轴承间隙解决了就可以了,比如两个角接触轴承,或两个压力轴承再调节松紧,后者便宜常用。

网友:
加推力轴承是正法,回差大的原因确定了吗?滚珠丝杠轴向受力不及T型、梯形螺纹丝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欧普bf20也回差大,丝杆用的是双层深沟球轴承回差有0.3mm了,但也能对付用,就是麻烦点,原结构关系, ...

C7滚珠丝杆,换了新的螺母丝杆,反向间隙有正负5丝,打表刀架上面,5丝表才动。、这是丝杆本身精度还是什么原因?换了二条丝杆了,还是一样

网友:
首先这种床子就属于一般精度设备,也不能满足复杂使用条件,别说你这小床子这样,你就是全新的百万进口手动车床也这样,类似设备,比如新出厂的普铣,立卧分度头,全是这种设计,这种丝杠只能满足单向移动的一般精度,这种设备根本就不需要换向保持精度

网友:
普通车床为什么采用梯形螺纹作为主轴丝杠

一、梯形螺纹的优良特性
梯形螺纹是一种具有坡角较大的螺纹,因其形状呈梯形而得名。与其他螺纹相比,梯形螺纹具有以下优良特性:
1. 自锁性:梯形螺纹具有自锁性,能够防止主轴反向旋转,从而确保车削精度和稳定性。
2. 刚性好:梯形螺纹的坡角较大,使其在受到负载时不易变形,因此具有较好的刚性。
3. 耐磨性强:梯形螺纹的宽度相对较大,因此承受压力的面积较大,耐磨性也相对较强。
二、应用场景
普通车床的主轴丝杠一般采用梯形螺纹,这是因为普通车床在加工过程中需要承受较大的负载,为了确保车削精度和稳定性,需要使用具有刚性好和自锁性的梯形螺纹。
此外,梯形螺纹还具有使用寿命长的优点,经久耐用,因此适合长时间运转的普通车床。
三、结论
普通车床的主轴丝杠一般采用梯形螺纹,因其具有自锁性、刚性好和耐磨性强等优良特性。采用梯形螺纹可以确保普通车床在加工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精度,并且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7滚珠丝杆,换了新的螺母丝杆,反向间隙有正负5丝,打表刀架上面,5丝表才动。、这是丝杆本身精度还是什 ...

c7滚珠丝杆精度就好不了,不同厂家精度不太一样。研磨的精度才够高,好的几乎没有间隙,咸鱼二手研磨的也有好有坏,用过时间长的一根丝杆,常用的那段磨损就大,咸鱼买新的研磨丝杆最好,或有的机床上原装的,改改能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7滚珠丝杆精度就好不了,不同厂家精度不太一样。研磨的精度才够高,好的几乎没有间隙,咸鱼二手研磨的也 ...

研磨二手丝杆,如果用调螺母间隙,能调二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磨二手丝杆,如果用调螺母间隙,能调二丝?

磨损的整根丝杆不均匀,常用那段和不常用那段不一样,就是能调节丝杆也不容易达到太高精度,运气好买到磨损小的,基本均匀的还行,普通单螺母换更大一点的滚珠就可以。最好是新的没用过的,有的带预压,一点间隙都没有,手感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