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s,买了新电池,顺便改个接头,做个充电转接线

楼主(2023-12-16):
有这个想法很久了,开始整
先改飞机上的插头

小白头寿命太短,xt30太重,决定改成jst插头

第一步剪掉小白头,剥线

压入jst公头,这里注意一下端子朝向,要不插进塑胶壳,线是拧着的

套上热缩管,这里加了一段热缩管,感觉会更保险一点

飞机插头,大功告成,效果还不错
开始搞电池

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灭火器,有不想拨打119
电池插头,一定一根一根搞!!切记!!!

搞好一根,再搞另一根,千万别两根一起弄,非常容易短路!

弄好一块电池,还有四块,继续搞

5块电池换完插头了,电池线很短,压端子失误2次基本就到极限了,有块电池失误了,能看出来是哪块吗?
飞机搞完了,电池搞完了,开始做充电线

直接成品展示,原理就是1s电池串联成5s电池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直接用充电器,一次充5块
测试阶段:

成功识别出5s电池
上充电器,充个电试试

插头转接的原因,内阻30多,整体效果很满意

网友A:
其实用质量好一点的小白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需要改,好像你这种情况,直接改ph2.0插座,电池都不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质量好一点的小白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需要改,好像你这种情况,直接改ph2.0插座,电池都不用改了
...

没错,小白头是够用的

网友:
楼主加个v一起玩k110

网友B:
我把k110电调刷了b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k110电调刷了bl

怎么刷,有什么用

网友C:
贵的换BT2.0   便宜的miniT插  你这个插头太长太大了  。不要买高能GNB27 垃圾插头有的送有的紧品控非常不稳定   当然BT2.0现在也不是很好,电池端两个触电很多都会突出端子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的换BT2.0   便宜的miniT插  你这个插头太长太大了  。不要买高能GNB27 垃圾插头有的送有的紧品控非常不 ...

BT2.0看着真不错,早知道换这个了。

网友:
一直小白头,挺好用的

网友:
一直这样充,电池飞报废都没问题啊为什么要换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