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盈电调定速不准确?

楼主(2023-12-16):
请教各位老师,好盈200a电调,标定完后显示最大转速122*000。齿比是9.77,对应最大转速就是2498转,我设定的油门是87.5%,那么转速应该是2185左右,但是通过回传模块发现转速少了150转,只有两千零几十左右。不知道正常吗?我用的是18sz,遥控器油门是75%一条直线,有人告诉我这个遥控器油门百分比要换算一下,所以才设定的这个值,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算出的最大转速要打个9折的吧

网友:
还要乘以一个0.9~0.92的功率损失

网友:
回传模块的数值是准确的

网友B: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电调信号线是插到k8上的,在k8里,行程是对的,上下100%。只是因为集体螺距最大值比最小值大一度,我调低了遥控器里螺距通道最大行程,不知和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出的最大转速要打个9折的吧

9折,有这么多吗,算下来全油门才2200多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信号线是插到k8上的,在k8里,行程是对的,上下100%。只是因为集体螺距最大值比最小值大一度,我调低 ...

K8里油门值是第三通道,和其他通道**,混控都是在遥控上设置。可以把油门通道打到最大再上电,用上锁时的最小油门校准。没校准的话,电调收到的油门百分比和遥控上显示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9折,有这么多吗,算下来全油门才2200多转。

差不多,有损耗的

网友:
按道理其实飞起来能定在一个范围不掉转厉害就行了。昨天才看了个diy的基于万能表的红外转速传感器教程,最后做完和专门的转速器对比也是有差异。正常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里油门值是第三通道,和其他通道**,混控都是在遥控上设置。可以把油门通道打到最大再上电,用上锁时的 ...

感谢大师指点,重新校准油门后正常了。现在87.5%油门回传显示2180转,能对上了

网友C:
同是18sz,回传模块是什么样子的,能用在谷天rs4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是18sz,回传模块是什么样子的,能用在谷天rs4上吗

要好盈电调才可以,好盈专门给futaba出了个遥测模块,要v4及以上版本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好盈电调才可以,好盈专门给futaba出了个遥测模块,要v4及以上版本才行。

我的是好盈60Av4电调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