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四通道直升机出啥故障了!!

楼主(2023-12-16):
直升机一给油门,升降舵机和副翼舵机就跟着一起动!我没有控制任何舵机,但是这些舵机自己就开始动了!

网友:
要是不动才不正常的吧。。。。。

网友A:
因为有陀螺仪,如果是不正常乱动,请检查主板减震胶垫,和飞机震动情况,主轴或者横轴旋翼头有问题的异常震动会导致舵机乱动

网友B:
起飞是不是桨的螺距要上去,螺距上去是不是十字盘要水平的往上提,只动一个是不是倾斜了,请问要飞机起飞是不是要连接十字盘的全部舵机都要动,先了解直升机的飞行机械原理吧,飞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起飞是不是桨的螺距要上去,螺距上去是不是十字盘要水平的往上提,只动一个是不是倾斜了,请问要飞机起飞是 ...

四通道的飞机螺距是固定死的,上升下降靠加减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通道的飞机螺距是固定死的,上升下降靠加减油门

我看你是理解错了,电机转速油门跟升降螺距是一起混控,升降必须是所有十字盘的舵机一起混动,什么固不固定的,你说的没错,但是引用在我的发言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陀螺仪,如果是不正常乱动,请检查主板减震胶垫,和飞机震动情况,主轴或者横轴旋翼头有问题的异常震 ...

主板一直是这么安装的,也换了主板,还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通道的飞机螺距是固定死的,上升下降靠加减油门

锤子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一直是这么安装的,也换了主板,还是这样子

那就检查另外几项,挨个检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一直是这么安装的,也换了主板,还是这样子

不是陀螺仪的问题啊,其实推油门飞机的正常反应就是这样子的,必须十字盘的副翼舵机跟升降舵机一起动,直升机只动升降舵就是做前进后退动作,如果你所说的控制转向的方向舵是副翼那当我没说,

网友:
这样模友很难知道你机子出问题的是哪里,如果可以就补充个你机子不正常运作的视频,不然也只能猜,如果板子没问题,那也不排除是舵机故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陀螺仪的问题啊,其实推油门飞机的正常反应就是这样子的,必须十字盘的副翼舵机跟升降舵机一起动,直 ...

四通道直升机哪来的变螺距,就是个升降和副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四通道直升机哪来的变螺距,就是个升降和副翼

拜托,直升机上天的原理就是变螺距好吧,四通机只是负螺距没那么大不能倒飞而已,直升机大桨正螺距就是上升。你找一个没有变螺距的四通直升机飞起来我就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托,直升机上天的原理就是变螺距好吧,四通机只是负螺距没那么大不能倒飞而已,直升机大桨正螺距就是上 ...

网友:
遥控器是多协议的吗 是不是模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托,直升机上天的原理就是变螺距好吧,四通机只是负螺距没那么大不能倒飞而已,直升机大桨正螺距就是上 ...

四通机的正式名称是固定螺距直升机。四通机上升下降全靠大桨转速的变化带来的升力变化。四通机没有上下移动的十字盘。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2024-02-16):
都说是四通机,就是油门转向升降副翼,就完了,哪里来的螺距通道,还有螺距通道就不是四通了好不好,螺距通道在6通机里一般都是6通道

网友:
玩6通玩傻了都

网友:
正常的

主桨转动的扭矩由尾桨抵销

尾桨除了产生与大桨相反方向的扭矩以外,还会产生侧向平移的推力
这个侧推力由主桨向尾桨吹风的相反方向倾斜抵销

带自稳的机子,电机一动舵机就会自动补正这个姿态角

网友(2024-04-11):
啥机型?贴个图上来才好讨论啊。

网友E(2024-08-20):
引用 网友B:
拜托,直升机上天的原理就是变螺距好吧,四通机只是负螺距没那么大不能倒飞而已,直升机大桨正螺距就是上 ...

不知道这个楼主的是哪种四通道,四通道分好几种的,一种是老款的主轴上带平衡锤的用的是定距桨叶,用两个舵机加90度斜盘控制侧飞和俯仰,升降和转向依靠主尾电机转速改变。代表美嘉欣F45,易思凯LAMA
还有种为无副翼的也是定距桨叶,代表飞轮066,067C
你说的那种属于之后技术较成熟的四通道了,也是现在市面上的主流设计,代表伟力K127,银辉凤凰,C186-189,羽翔F06...这些飞机桨型和六通道直升机没啥区别,三舵机加120度斜盘控制,和六通道直升机机械结构没什么区别,只是被电子设备限制了副翼和俯仰的角度导致不能特技飞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楼主的是哪种四通道,四通道分好几种的,一种是老款的主轴上带平衡锤的用的是定距桨叶,用两个 ...

其他的我不晓得,宇翔f06不是可以倒飞么?应该算六通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他的我不晓得,宇翔f06不是可以倒飞么?应该算六通机了吧

他那种一键倒飞,就是翻过来是靠通道开关做到的,不是靠螺距变化做到的,桨叶还是跟正飞一样是固定角度,不过也算六通道吧

网友:
没有负螺距怎么可能倒飞?这点基本知识应该不会错吧!肯定是变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