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板上面钻孔,不同直径麻花钻,是不是要用不同钻速啊?

楼主(2023-12-18):
在铁板上面钻孔,不同直径麻花钻,是不是要用不同钻速啊?现在调的是皮带减速是速度最慢档,但是钻大孔很好用,但是钻小孔感觉速度又慢了,但是更换塔轮的那个三角皮带很麻烦啊,大家不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皮带轮变速的就这样,齿轮变速再加直流电机电子调速的就方便了,钻铣床一般这样的。皮带的小台钻一般用的单相电机,没法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变速的就这样,齿轮变速再加直流电机电子调速的就方便了,钻铣床一般这样的。皮带的小台钻一般用的单 ...

好吧,现在家里刚好有2个台钻,钻小孔用小台钻,大孔用大台钻。

网友B:
我7016小钻铣床买来是两项电的   就因为这个直接换三相加一个变频器  老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7016小钻铣床买来是两项电的   就因为这个直接换三相加一个变频器  老舒服了

那三相电机加变频器,会使台钻功率降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三相电机加变频器,会使台钻功率降低吗?

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三相电机加变频器,会使台钻功率降低吗?

会的,只是台钻功率绝大部分时候是有很大富裕空间的,如果低速钻大孔扭矩实在不够还是要换皮带轮。但能减少大部分时候的皮带轮更换。

网友:
我的台钻直接换了个缝纫机电机,。。

网友:
钻小孔高转速,钻大孔低钻速,不然台钻为什么要做的能变速,如果一个速度能大小通用,厂家就不用花额外的费用增加变速带轮了。台钻买个好点的,杂牌子送也别要。

网友:
基本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