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锂电池充满电后需要隔多长时间必须放电?

楼主(2023-12-19):
隔一周可以吗?

网友:
高倍率最好是不要超过三天满电存放。

网友:
最好不要过夜,我从来都是当天放完

网友A:
电池一般都是满电存放!每三个月还的检查补充电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般都是满电存放!每三个月还的检查补充电

看上面

网友:
放十天半个月没问题,不过还是尽快把电放完,不然电池容易胀气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般都是满电存放!每三个月还的检查补充电

別乱说,百娘找找吧

网友B:
这个问题不要问,问也没有标准答案,就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冲完尽快用就好了,尽量别隔夜,顶多前一晚充完第二天就用掉。保存电池电压3.85v,时间长了不飞,每个月检查一下电压并补电!

网友:
一周问题不大。偶尔一次半次的可以,不要经常。
最好就是3.8~3.85保存。千万不要满电存放,时间久了电池就废了。

手机也一样,老手机不常用的话,别充满,放到50%存放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要问,问也没有标准答案,就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冲完尽快用就好了,尽量别隔夜,顶多前一晚充完第 ...

哦,电池厂家也没说也尽快放电,只是说长时间存放要3.8v

网友C:
我的高倍率电池满电放了一个星期就鼓包了。低倍率的满电放了一年,拿出来测电压在4V左右,也没有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高倍率电池满电放了一个星期就鼓包了。低倍率的满电放了一年,拿出来测电压在4V左右,也没有鼓包。

哦,这个跟厂家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般都是满电存放!每三个月还的检查补充电

这个可不能胡说呀!锂电池可千万别满电存放呀!那样没多久就会鼓包的!新手千万注意!如常用的单节满电4.2V的要放电到3.85V左右存放。

网友:
不知现在新出的高倍率锂电是怎么样,以前试过充满的2200锂电池,忘记放电,就满电状态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就鼓包了,还是植物牌的。

据我了解,应该是只有磷酸铁锂电池(就是常见的充电宝里面的电池)可以满电存放,动力电池还是老老实实的3.85V保存吧,别过夜。

网友:
磷酸铁锂可以

网友:
高倍率锂电好像都不建议满电存放的   充满电直接用掉就好   电池存放的话电压控制在  3.7-3.8伏的样子

网友:
我的一块2013年的电池,混在零件箱子里忘了,今年发现后,充了一下,还可以用,就是容量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