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6j电位器磨损求教

楼主(2023-12-23):
十几年的控了,发现油门摇杆信号输出抖动,狠狠来回快速推拉摇杆后能改善,过一会又来了。。拆开发现电位器写着80TJ,搜索了一下没找到什么结果。求教,该怎么办?返厂也太贵了吧!

网友A:
试试拆下来用小毛刷清理,把碳粉弄掉能好一些。

网友:
返厂维修,这个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拆下来用小毛刷清理,把碳粉弄掉能好一些。

md,电位器全方位焊死的,一次性的

网友B:
几个锚点切了,然后看看能不能换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锚点切了,然后看看能不能换底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B%B5%E7%CE%BB%C6%F7
参考了这个,可能只能和他一样买个国产b5k换屁股502粘死了

网友C:
这个外壳不是超声焊死了的,完全可以拆的,只是四个塑料柱用热熔的方法铆起来的,可以用一个钳口好一点的平口钳将这个铆接点夹起来变成一个细圆柱,这样就可以拆下前面的压盖和转轴部分了,拆开后将上面的触点清洗一下,重新上点触点润滑油什么的,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医用白凡士林,很好用的,我是经常这么用的,效果很好。如果下面的碳膜有磨损的话,可以将上面的滑动触点用镊子修正一下位置,向外或者向内一点,避开磨损处,是仍然可以用一段时间的,当然你换车产的后背也是可以的,不过电位器的耐用与否主要就是这个碳膜,国产的是不是耐用我有一点点怀疑的。
最后装上后再把那四个塑料柱用东西压一下就可以铆住了。我不主张用502,因为以后就没有办法拆了。如果这个塑料柱太短已经没有办法铆住了,可以用两个金属片弯成N形夹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外壳不是超声焊死了的,完全可以拆的,只是四个塑料柱用热熔的方法铆起来的,可以用一个钳口好一点的平 ...

哥们真是动手能力强,办法比困难多。我拆到楼上发图的位置后,把电位器左右拧到底,大概是270度行程,装回去后只用90度,发现不抖了,可能是碳粉刮到行程外了,先这样用着吧。另外你说的做个铁片C型还是n型夹住,我这个电位器是转轴位置插入一个固定环,正方形电位器正对正方形凹槽,所以做铁夹还得对这个固定环进行切除。。。好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真是动手能力强,办法比困难多。我拆到楼上发图的位置后,把电位器左右拧到底,大概是270度行程,装 ...

既然这个外面的东西有两个柱子,就想办法直接在这个柱子上想办法啊,直接用这个东西压住后盖啊,只要不掉下来就可以的。我看了一下,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根钢丝什么的弯成M形,两边勾在外面的这个东西上,后面压在后盖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个外面的东西有两个柱子,就想办法直接在这个柱子上想办法啊,直接用这个东西压住后盖啊,只要不掉 ...

你说的柱子是黄圈里面的吧?那么我明白了,已经有大概思路了,甚至可以就用热熔胶或者自由树脂一坨压死都可以!,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柱子是黄圈里面的吧?那么我明白了,已经有大概思路了,甚至可以就用热熔胶或者自由树脂一坨压 ...

是的,看这个图,这个脚是一个开口,但开口好像有点向里收的,也就是说这个开口是可以卡住一个东西的,只要尺寸正好就行,我看了一下,可以做一个卡子,像一个口字但一边中间少一段,那个两边的小脚就卡在那个开口处,后面正好压住后盖,后面可以做成一点弧形,有点弹性,正好压住,也方便以后拆下来。具体可能是看一下,再测量一下的。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看这个图,这个脚是一个开口,但开口好像有点向里收的,也就是说这个开口是可以卡住一个东西的,只 ...

黄圈里面的凸起叉子是拿来理线的夹子,1楼第一张图就是效果图。其实大不了不理了,就拿来固定电位器屁股,屁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