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utaba18SZ 问题

楼主(2023-12-23):
如图,突然发现右上角的电压显示没有绿色的容量,别人的就有。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 4.2E 还是没有,请大师们指点迷津

楼主:
只是找右边的电池容量在哪显示,左边的圈圈忽略

网友A:
系统设置里选择电池种类

楼主:
已解决,封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设置里选择电池种类

好的,谢谢,不知原装电池需要选哪一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不知原装电池需要选哪一项呢?

Life

网友:
什么原因?是因为你用了sfhss吗?

网友B:
左上的是回传系统的,用 Fasstest 或者 T-fhss 的时候会出现。显示的是接收机那边的电压。外部指的是动力电池的电压,想要这个功能的话,要去买一根线插到接收机上,副厂的十块左右。

右上的是遥控器里的电池电压,电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左上的是回传系统的,用 Fasstest 或者 T-fhss 的时候会出现。显示的是接收机那边的电压。外部指的是动力电 ...

可是为什么楼主的右上角没有绿色电池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为什么楼主的右上角没有绿色电池图标?

系统菜单-电池-电池类型,选成手动设置,就没有绿色电池图标(电量剩余显示)。如果是选成lipo,life,nimh都是有电池图标的。
PS:这里推荐用英文系统查看。lipo和life在中文系统里,都被翻译为 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