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修改克拉克Y翼型以适合KT板飞机用

楼主(2023-12-24):
下面以克拉克Y18翼型为例,制作适合5mm厚度KT板飞机用的翼型。
1.将原翼型翼弦线分别向上向下偏移2.5mm。

2.机翼上翼弦线后部稍作修改。

3.机翼下弦线修改为平直线。

4.修改后的翼型下弦线稍微向下倾斜,机翼按弦线水上安装即可。

楼主:
用层板制作翼型模板,矩形缺口是碳素杆安装位置,一般是在翼弦30%的地方

楼主:
机翼稍微向下倾斜,按弦线水平安装

楼主:
这样制作的机翼复杂一点,但是做好的机翼翼型比较准确,升力大,飞行平稳,结实耐用,耐摔。

网友:
难得楼主那么喜欢kt上单翼

楼主:
不断制作,不断修改,很有成就感,关键是KT板便宜

网友A:
不知KT板内衬的泡沫板是什么材料?PS、PP或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KT板内衬的泡沫板是什么材料?PS、PP或是其他?

PS

网友A:
KT板弯所需翼型比较难,一般只能内侧划割V形槽。

楼主(2024-03-04):
引用 网友A:
KT板弯所需翼型比较难,一般只能内侧划割V形槽。

KT板尺度过长弯起来比较困难,容易裂开,如果把一个机翼分成几段来弯就比较容易,然后再接起来

楼主:
用分段的方法制作KT板机翼,成功率高,容易制作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4837

网友:
KT机定位就是简单易制作,追求翼形搞复杂了,想感受翼形做入门级木机,不论是外形还是飞行,感受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