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和传统电机齿传动哪个成本低

楼主(2023-12-26):
电机齿会磨损扫大齿盘风险,前几天就经历过电机齿过度磨损扫大齿盘,好在高度低安全降落,没损失。

这几天在关注直驱,直驱就不存在磨损和扫齿问题,就省去买电机齿钱,直驱感觉没有什么磨损件,又安静,好像直驱磨损件就是皮带和皮带齿,看了皮带轮一个也四五十,直驱皮传怕皮带断,又没有直驱轴传的机,哎!!要是有直驱轴传的就完美了,就不用买磨损件了

问题来了???直驱皮传和电机齿轴传哪个成本低,各有哪些磨损零件,我的传动电机齿轴传的成本就买电机齿的钱,电机齿一个不便宜这点苦恼。

网友A:
你以为直驱电机很便宜啊超市玩具大小飞机的电机能干掉一个700电机钱。

网友:
直驱的电机实在是贵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直驱电机很便宜啊超市玩具大小飞机的电机能干掉一个700电机钱。

对我只会悬停航线的,直驱电机不会坏把

网友:
都不坏了,啥也不损失。就不用考虑损失了

网友:
皮传没那么容易磨损,我的X360从19年飞到现在,前后皮带轮都没事,皮带除了炸断也没磨损。轴传炸几次传动轴就比皮传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只会悬停航线的,直驱电机不会坏把

那你都不炸鸡了还考虑那点配件钱干嘛?再说了一个玩具大小的飞机花这么多钱值得吗?你看看新越老妙配下来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都不炸鸡了还考虑那点配件钱干嘛?再说了一个玩具大小的飞机花这么多钱值得吗?你看看新越老妙配下来 ...

关注的直驱机型是谷天rs4毒液版的

网友:
直接考虑齿传或者皮传,直驱掉转严重可以试出来的,电机也贵。一个齿轮一二十的价格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一炮电机损了上千我是不理解的。
另外皮带差不多100起落更换一次,没那么快断,基本能飞很久才会断,看到有磨损换就行了,很便宜。
另外对那些直驱的电机和各种配件来说,传统的配件真便宜啊

网友:
练习机我觉得没必要考虑这个了,炸的少的话,选一个飞的舒服的就好,炸鸡费用不是首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注的直驱机型是谷天rs4毒液版的

我觉得你应该把精力放在550或者700上,太小的飞机真的很难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把精力放在550或者700上,太小的飞机真的很难飞。

我觉得550以上级别的机子,调机都比小机子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550以上级别的机子,调机都比小机子好调。

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C:
发这帖,我怀疑你入手没有。通常不会磨损到不能用就会炸鸡,炸鸡带动力通常损失很大,零件变形必须换,不然震动会很大。有时扫齿也是对飞机的保护,专门设计易损零件也会对飞机起到保护作用。我划圈的地方就是用的铜螺丝,螺丝断了会减少舵机和旋翼头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这帖,我怀疑你入手没有。通常不会磨损到不能用就会炸鸡,炸鸡带动力通常损失很大,零件变形必须换,不然 ...

还没入手直驱,在观望直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入手直驱,在观望直驱

加我微信15276249413

网友D:
直驱除了静音,感觉没其他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驱除了静音,感觉没其他优点了

直驱省去买电机齿的钱!一年下来买电机齿钱也好几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驱省去买电机齿的钱!一年下来买电机齿钱也好几百

给你说加我微信,省钱事综合因素的考虑,不仅仅是齿轮,我把450改了470主轴横轴旋翼头,现在效果不错。

网友:
直驱电机贵 但是直驱炸鸡连炸伤侧面都很少见 直驱机维修简单 特别是朗宇M4这种前皮带轮下置的维修很方便 M4轴还粗 炸鸡不容易坏 相对来说rs4轴软 但个人认为RS4飞行动态比M4好 所以看取舍

网友:
直驱机两个缺点 一个是达到同样功率 电机重很多 同样是380 直驱机做不到轻量 另一个缺点是直驱机十字盘操作不如传统机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驱省去买电机齿的钱!一年下来买电机齿钱也好几百

你不炸都一样,炸了电机坏还更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驱省去买电机齿的钱!一年下来买电机齿钱也好几百

你什么电机齿那么贵一年好几百?如果是450的话买飞越的就行,5块钱两个跟不要钱也差不多。另外450建议淘汰掉,哪哪都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电机齿那么贵一年好几百?如果是450的话买飞越的就行,5块钱两个跟不要钱也差不多。另外450建议淘 ...

3.5孔的11t斜齿一个8块!哪里有5块两个的?
一个月起落就换好几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孔的11t斜齿一个8块!哪里有5块两个的?
一个月起落就换好几个

这个会坏???不可能吧。我都没换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坏???不可能吧。我都没换过啊

跟轮胎一样也会磨损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轮胎一样也会磨损严重

难道你一个月飞上千起落?很少听说经常换电机齿的

网友:
主直驱加一体分体尾中联完美

网友:
没飞过直驱机

网友:
直驱重啊,而且炸机时候电机损伤的几率大很多,而且电机基本上没得换,普通齿轮传动的我想换便宜的或者贵的电机都可以。想当年我还xxd3126飞470桨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013
视频在此

网友:
电机齿过渡磨损的话,电机齿本身也是耗材。电机齿间隙调好,选钢齿,还是很耐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只会悬停航线的,直驱电机不会坏把

只会悬停考虑啥直驱,悬停会磨损齿轮?我经常空中扫齿的都不去想齿轮磨损的事,更不考虑什么直驱,因为大机上不了直驱,小机有直驱的钱我可以炸N此大齿,但是直驱炸一次估计电机就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