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磨削亮器---砂带机~终于满意了

楼主(2023-12-27):
自制的磨削亮器---砂带机~终于满意了

       去年就做了台1200/50的砂带机,我制作的原则是利旧材料,没必要花大价钱去制作,但又要求结实耐用,成品要像那么回事;而是利用凹型钢材制作支架,铝合金和尼龙棒+轴承制作从动轮,主动轮也是用三块20cm尼龙菜板切割成80cm圆盘叠合而成,砂带规格为1200-50,这个尺寸家用比较合适,好在有机床、电焊机,加工这些东西不是难事,电机是我姨夫给的一个三相100W改的两相电动机转速只有1400转/分。砂带机制作完成后,使用起来非常头痛,首先是动力不足转速不够,没有那种火星四溅的效果,效率低下,实在是鸡肋,其次是砂带虽能调节到稳定状态,但在加工材料时就忽左忽右,非常恼火,无奈没有合适的电机,主动轮精度也不够,砂带机没有达到预想的制作要求,一直想改进一下,但还没找到合适的动力和主动轮。
       前不久得到两个儿童自行车的辅助轮,直径105mm,宽50mm,厚厚的牛筋包面,轮面呈弧形,觉得这玩意不错,适合做砂带机主动轮。儿童自行车的辅助轮改主动轮,将轴孔内部的感应组件用车床扩孔到20mm。
外径10.5,轴孔20mm,轮宽50mm
       改进砂轮机立马进行,pdd买了个480W2800转的双值电机,电机轴径14mm,一定要注意买铜线电机,电机假货特多。
YL8012  功率480w  转速2800,反转
       用拉马先将电机的皮带轮取下,在电机轴中心钻孔攻丝(8mm),用铝合金棒(用感应加热器自己熔炼的)加工成内径13.5mm外径20的轴套,轴套底部做个内径14mm,外径25mm,厚3mm厚的限位台阶(配合电机轴),将轴套用铸工胶嵌入主动轮,固化后安装,制作一个带2耳的厚铝垫圈用螺丝固定在电机轴上,2只耳嵌入到轮子的支撑空位中,用于防止主动轮打滑。
主动轮
       支架和电机安装在一块330mmx240mm,10mm厚的铁板上,调试好后磨削试机,效果竟然出奇的好,电机呼呼动力充沛,调节轮调节灵敏,砂带稳定运行,再也不忽左忽右了,通过张紧轮压力调节可以改变砂带的张紧程度,试磨削一把凿子,火星四溅,效率倍升,功率计功率显示在370W~600W之间。
总体结构
480W2800转双值电机
砂带运行稳定、不偏移
                                               动力充足,效率高
       自制砂带机,看似简单,制作中除了有一定精度要求外,电机动力和主动轮是关键。周长一米左右宽50mm的砂带制作的小型砂轮机动力电机选500~800w比较合适,转速2800;我这种带有适当弧面的主动轮本身就有稳定砂带的作用,好处就是在磨削过程中砂带面稳定不偏移,我觉得弧形轮面比平面更好。

网友:
这个轮子是点睛之笔啊~!

网友:
造型优美,结构不错。

楼主:
发帖竟然把砂带规格搞错了,应该是1200X50MM砂带,已修正。有机会再补个视频~

网友:
实用为主,造型靠谱

网友A:
主动轮好像小了一点,线速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轮好像小了一点,线速够不够?

电机2800转/分,关键是打磨材料电机给力不掉速,运行起来霍霍的,火花四溅,非常满意,比砂轮机强太多~~

楼主:
计算最大带速:主动轮105mm,周长3.14x105=329.7mm,每秒带速=329.7x2800/60=1538mm=15.38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2800转/分,关键是打磨材料电机给力不掉速,运行起来霍霍的,火花四溅,非常满意,比砂轮机强太多~~{ ...

灰尘问题咋解决?砂轮机、角磨机、砂带机最头疼的就是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