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适合DIY使用的无刷电机

楼主(2023-12-26):
个头 功率 转速基本都合适,多契带传动平稳噪音小摩擦力大,空间占用也小,胜过普通的三角带同步带那些,缺点就是高压的驱动难找些,好在只需要找到驱动就行不需要配个专门的电源,固定方式稍麻烦,但是我想这难不倒各位动手达人,另外我认为厂家标注的启动负载250Kg应该是指跑步机上带动的人体重量,那是通过皮带减速后的,而不是通常说的电机扭矩负载

用这个电机来做家用级的带锯台锯切割机砂带机车铣床动力之类的都不错

拼爹 咸鱼 淘宝上面都有,我是看到淘宝上的一家比较便宜

网友:
相比这个我更倾向于缝纫机电机。。。哈哈

网友A:
电源和电调是个问题,不如缝纫机电机来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电调是个问题,不如缝纫机电机来的方便。

是啊。个头也不算大。速度和力度也够理想。主要是价格也实惠。。。

楼主:
缝纫机电机也可以,不过缝纫机电机一般都是S3的,这个是S1,而且缝纫机电机的驱动个头太大,放哪都占地方,这个电机定做个电调,可以很小

网友:
我用伺服电机,便宜又好用。

网友:
杰盛电机商行 有好几款电机看着都不错

网友:
这玩意,你得看看能不能长时间运行,你如果偶尔用用还行,365天不停机你试试能撑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