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15la在线求助~

楼主(2023-12-27):
【Os15la求助,大油门经常熄火,偶尔正常,主要为大油门时转速拉高,然后迅速降速至熄火,中小油门正常,油针前后调了无数次,解决不了,不知原因,求助。-哔哩哔哩】 https://b23.tv/4GpCnZS

楼主:
不知道视频怎么发。

网友A:
油针调大了也不行?火头好不好?气密性如何?有没有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针调大了也不行?火头好不好?气密性如何?有没有漏油?

油针大和小反复调了很多次,火头换了一个新的,气密性的话,油箱试了没问题,机子的话应该也没有吧,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B:
大油门熄火,只有油针不合适和油路不稳定两种常见情况,你个还是偶尔,大概油路有问题,检查一下,或者换油箱油管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油门熄火,只有油针不合适和油路不稳定两种常见情况,你个还是偶尔,大概油路有问题,检查一下,或者换油 ...

我这是偶尔正常大概率大油门(全油门)往上冲一下就会马上降速甚至熄火。我还是拆机检查算了。

网友C:
油没供上,检查油路

网友D:
最好有视频,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没供上,检查油路

好的,马上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有视频,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的

有视频的

网友(2024-03-05):
不应该这样哟,OS15LA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跟随性差一点,因为就一个油针可以调整。
建议:
彻底分解化油器,用酒精完全浸泡、清洗。
拉高速后降速熄火,在化油器正常的情况下,不是贫油就是富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