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华飞D210机主

楼主(2023-12-27):
我的华飞D210刚卖了,最近买了台华飞D210的电机想换到我的带锯上面,收到后有点傻眼了,双电容单相电机,有五个线头,其中一个应该是地线,另外四个就不知道怎么接了,麻烦华飞d210机主帮我看看这个是怎么接线的,

需要拆开电机线盒两颗螺丝才能看到。

网友A:
双值异步电机,自己找找看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值异步电机,自己找找看接法

主要是这个接线不是常规的6线,找不到类似的资料

网友:
万用表量线圈阻值,电阻值大的是启动绕组串联接容量小的电容,容量大的电容通过离心开关并联到小电容上。阻值小的运行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