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200的头罩,有的厂只生产垃圾

楼主(2023-12-28):
上次富丽尾波飞爆以后,进群里寻求解决方案,被厂家和托儿们一顿阴阳怪气, 还理直气壮的样子重新刷了3观

直接买现在最火热的M4, 看到头罩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都是200元的头罩, 一个的做工直逼 ET ,漆面非常好,也足够厚实,内侧胶水也非常干净

另外一个也敢卖200, 垃圾玩意,不知道怎么想的当初估计抽抽了,才会买他家头罩

网友A:
现在火热的是亚拓TB40,已经入手了,不再买直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火热的是亚拓TB40,已经入手了,不再买直驱了。

那个TB40有没有一股子油机感觉?

网友C:
虽然也觉得200贵,但是富丽头罩外观只是做成磨砂的而已,不能说他做不了亮丽漆面吧,而且头罩,不管什么样子,炸了都难看,提高技术以及维护好不出故障才是根本。富丽x380我也有,新机就加强机身跟尾巴,飞了一年多没炸过,都是各种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也觉得200贵,但是富丽头罩外观只是做成磨砂的而已,不能说他做不了亮丽漆面吧,而且头罩,不管什么样 ...

不是  工艺不行  就很凑合  也比较薄TG  磨砂也一般,很薄磨砂的款式也有比较好的, SAB这种

我意思LY这个200的头罩水平和Mikado的ET罩差不多水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工艺不行  就很凑合  也比较薄TG  磨砂也一般,很薄磨砂的款式也有比较好的, SAB这种

个人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从来不单买头罩,就算炸了也502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也觉得200贵,但是富丽头罩外观只是做成磨砂的而已,不能说他做不了亮丽漆面吧,而且头罩,不管什么样 ...

你们两个关注的点不一样。
他关注的是一样的价格,为什么这个做得这么差。
你关注的是,反正都会炸坏,好不好无所谓。

我倾向楼主。同样的价格,东西好不好,是一厂家的问题,至于炸机会坏,那是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两个关注的点不一样。
他关注的是一样的价格,为什么这个做得这么差。
你关注的是,反正都会炸坏, ...

大师英明

网友:
价格估计是因为做头罩成本很高
至于做工的好坏,只能说不同的工厂机器设备工艺的差距
比如你精加工一个零件,你找那种设备精度差的工厂,跟找设备精度高的工厂,价格说不定精度差的还贵点,因为设备老旧,没效率反而贵

网友E:
亚拓头罩所谓的轻量化感觉也是偷工减料,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是否正确,也只是猜测,轻薄的头罩漆面很容易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TB40有没有一股子油机感觉?

没有,装机一半感觉是tb70缩小版,非常紧凑,真怕太紧凑飞起来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机一半感觉是tb70缩小版,非常紧凑,真怕太紧凑飞起来出问题。

TB40看着还行,就是个人不太喜欢电池下置,毕竟电池重量占比大,越靠近旋翼头对于翻滚越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40看着还行,就是个人不太喜欢电池下置,毕竟电池重量占比大,越靠近旋翼头对于翻滚越有利

它的电池最后就是放置在主轴下方的。目前看到的缺点就是螺丝质量略差,配的舵机臂质量略差,非常紧凑,同级别比rs4小一圈。整体装机没遇到很大不愉快。

网友:
你都飞得起logo了求求你小飞机也整个好的吧,再次也该SAB啊,有的品牌定位就是吊丝玩的,总体来看配件哪哪都便宜,总要给人家赚钱的点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亚拓头罩所谓的轻量化感觉也是偷工减料,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是否正确,也只是猜测,轻薄的头罩漆面很容易裂

我以前也是这种感觉。
后来玩过xl的机器,他那个头罩虽然很薄,但是不容易掉油漆。
新款亚拓应当是升级了吧,用碳纤了,就是没搞懂tb70才发布,头罩就涨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是这种感觉。
后来玩过xl的机器,他那个头罩虽然很薄,但是不容易掉油漆。
新款亚拓应当是升级 ...

xl头罩没接触过,我是亚拓700L V2的头罩,玻纤的,很薄,很快就崩漆了,700X的头罩也是很薄,不知道以后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xl头罩没接触过,我是亚拓700L V2的头罩,玻纤的,很薄,很快就崩漆了,700X的头罩也是很薄,不知道以后 ...

有空可以留意观察一下xl头罩确定不错。亚拓tb70的也可以。
我还是喜欢没头罩的,比如steam ,炸机省成本。

网友F:
要是个个厂家都出物美价廉的东西,世界得多和谐。迈凯伦保时捷质量也不见得很好,卖那么贵。楼主要是纠结,那就卖2个,便宜的拿来飞,好看的拿来做静态,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个个厂家都出物美价廉的东西,世界得多和谐。迈凯伦保时捷质量也不见得很好,卖那么贵。楼主要是纠结, ...

现在就是这么搭配的,薄的飞,厚的静态

网友:
2元的矿泉水瓶子那么结实的。为什么 大几百的头罩放着没飞都裂了。

感觉练直升机比开奔驰宝马维护成本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