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Master TX12 问题求助

楼主(2023-12-28):
S2按钮行程不对,能否校准?最小只能到-10左右,往上很快就100了。

另外RTC电池报警了,这电池有什么作用,能否不管它

网友A:
这就是国货控的制造水平,功能强大,但用的元器件和材料及工艺结构极差。如果用这种控去玩油机,当沾上油污后,时间一长,控制面板的按键摇杆开关等会不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国货控的制造水平,功能强大,但用的元器件和材料及工艺结构极差。如果用这种控去玩油机,当沾上油污 ...

国货什么价格呢?一分钱一分货,毕竟价格在那

楼主:
问题已解决,s2跟摇杆校准在一起的,一直没注意到。
电池警告可以关闭,只是时间就不对了。。
小控留着给小孩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国货控的制造水平,功能强大,但用的元器件和材料及工艺结构极差。如果用这种控去玩油机,当沾上油污 ...

怎么这样评价国产的东西呢兄弟,感觉对国产的意见非常大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国货控的制造水平,功能强大,但用的元器件和材料及工艺结构极差。如果用这种控去玩油机,当沾上油污 ...

你可以买贵点的 frsky  做工稍微好点   再贵的 更好点 , 功能只和开源的 软件有关系 , 一分钱一分货   别吐槽 国货啦  当年么有国货的时候   f j  那不思上进的 玩意 卖得老贵  也就那样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