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气温低,甲醇机启动困难,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3-12-31):
今天本想在2023年末去飞一飞,结果老旧的四冲甲醇机在低温下根本启动不了,在天气暖和的时候是一打就着的,有什么低温启动的好办法?

网友:
换热值更高的火头

网友:
发动前用个喷枪或防风打火机给气缸加加温就好启动了

网友:
剪个易拉罐底,根据发动机缸体散热片的直径将易拉罐底掏空卡在缸体上。将甲醇滴到易拉罐底的凹槽内点着预热缸体。

楼主:
直接用明火加热是不是有安全隐患?会不会引燃燃料?

网友A(2024-01-31):
开车去飞场,飞机装车里,打开暖风,,到地了,机子也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车去飞场,飞机装车里,打开暖风,,到地了,机子也热了。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加注和启动前,保障燃料的适宜存储温度... 注意其适宜的保温,至少10~30多摄氏度(如放在车驾驶舱内...)...因为,低温的燃料,化油器环节,甲醇就难以按质按量得完成汽化了...  发动机就...  启动困难,工作震颤...  状态不佳...
没有加注燃料的鸡鸡(至少安装有发动机和油箱的机身),不要让它们在寒风里长时间哆咯咯地...等待...
燃料加注到鸡鸡的小油箱,启动后...爽飞...加燃料...再爽飞 ... ... 应该都是可以保障的...

1、发动机方面,提高压缩比... 可以考虑去掉两个缸盖垫中的一个...  本条不必强求...
2、保障燃料适宜的温度!...

楼主:
我带了个热水袋捂着发动机,外面包裹棉布,效果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