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视频搞清楚开源elrs高频头/接收机怎么选?

楼主(2024-01-02):
【都2024了,一定要大家知道ELRS怎么选。。。】

网友A:
请问一下大佬。elrs3.0可以识别ppm信号吗。手里的老控还想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大佬。elrs3.0可以识别ppm信号吗。手里的老控还想继续用

可以的,就是要刷固件